有个LAMA V3不知道是电池的问题还是四合一的问题

楼主(2009-03-01):
现在的问题是:接通接收机的电源线后四合一的指示灯不停的红绿变化闪烁 以前是闪一会几个舵机好像自动校准下灯就变绿了 现在是一直闪
不管是先开控还是后开控 接收机都没反映 还是不停的闪灯 用万用表测了下电池电压 是6.4V (满电压应该是7.4V吧)但接充电器充电充几秒钟充电的灯就不闪了(按理说不闪了说明电冲满了) 后一直这样充了一个小时左右 再测电池电压是6.74V 还是充进去了(但为什么灯不闪就不知道原因了 以前没充满充电器的灯是要不停闪烁的)
再又充了20分钟左右 测电池电压只多了一点6.76V似乎已经充不进去了
是不是说明电池不行了??手上也没多的新的电池可以用  看样子得买一块电池了吧 希望不是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 写的比较冗长  主要怕没说清楚

网友:
貌似问题在4和1的上面

楼主:
晕 那不是要还四合一了 手上也没有多的四通飞机可以换个用的
四通的叫四合一 那六通飞机的接收机是不是叫六合一呢?

网友:
不晓得你的四合一有没有问题哦````

但可以确定的是电池肯定有问题`` ``

一块7.4V的电池`````

充满了测是8.几V 的````

网友:
初步判断四合一的接收部分有故障,电池OK,导致四合一自检通不过,建议LZ去四通区转转,说不定有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