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玩不了电固吗?

楼主(2009-03-01):
把电调线接到接收的油门通道,开控,接电源,电调总是响(XXD50A电调  和好盈30A电调分别试了下都响),舵机有时会有反映,有时没有,接收(RD21和EA101)灯不亮,接收在油机上一切正常,难道DSX7不能飞电的吗?(油门正反都调过)     高手指教

网友:
电调如果开机时油门行程不够低,电调会开启安全保护

把油门行程调低点比如-105%

楼主:
调油门行程也没有反映啊,郁闷

网友:
两个方向都试着调下,范围调大些 (120?),配合油门反向试试看
另外用外接电源给接收机供电,接个舵机到油门通道上,看看是不是有正常信号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方向都试着调下,范围调大些 (120?),配合油门反向试试看
调了0-150 ,没反映
另外用外接电源给接收机供电,接个舵机到油门通道上,看看是不是有正常信号输出
这样接,一切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电调供点电接收不能工作啊,感谢老金同志:loveliness:

网友:
电直电固大多数是用电调直接供电的
你这样试试吧
电调接接收机上
油门拉到最低,油门行程设到100%和100%(有两个值)
开控
上电调电源
这时电调唱歌(按你一楼所述)
以下几步,如果电调停止唱歌,就说明电调可以工作了,对应的步骤就是正确的遥控器设定

1把油门推到最大然后收回最小
2把油门收到最低,两个油门行程都设到125%。可能要重复下1
3在2的基础上,将油门反向。可能要重复下1

楼主:
还是没解决,是不是得从新对吗,怎么对呢?

网友:
在模式上设定固定翼,对码就可以了,然后调节正反舵,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朋友用他的控试下电调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从新对频,(换一次对一次麻烦)     感谢以上各位,学习了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