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

楼主(2009-03-01):
原来正常转动 ,今天用无刷电调时遥控器油门开在最大,接收机也通了电然后给无刷电调通电。发现电机没转起来就把油门退回来反复动油门,电机一直不转重启也不转 电机有嘀嘀声。请问是不是把设置改了。谁有见过这个电调,怎么能改过来?我检查发现输入负极和输出端同侧一个线相通不知正不正常?卖家没有设置说明书

网友:
把油门开到最小,重新上电,油门最大时候上电电调会进入设置状态。另外我所见过的电调输出与输入的正极是共用的,负极共用的就没就没见过。应该也有吧,电路设计不一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