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修电机的高手!

楼主(2009-03-01):
本人有一台三洋1200w的吸尘器 正常使用中突然
电机
转速降低 有焦糊味道 赶紧切断电源 打开后接通电源 发现电机会转 但转速变低 碳刷和换向器之间冒火 怀疑是碳刷问题 用酒精擦拭换向器 干后 问题依旧 后来去买的地方 拆来看了看 说碳刷没有问题 是高速电机内部一组短路所致 已过保修期 说换国产高速电机寿命不长 进口高速电机很贵 还不如买个新的 请问高手们 你们觉得是什么问题?有的办法修吗?在此谢谢大家了

楼主:
坐下来 慢慢等答复~~

网友A:
不是高手,不过好像不太好修。是转子绕组的问题吧?其实高速电机一是整个框架的刚度和精度要好,二就是这转子了,绕组做好要浸漆,然后如果转子细长必须做动平衡,麻烦。

网友B:
同意楼上,修的机率不大。

网友C:
用手拧一下电机轴!看看是否滑块??
是不是电机轴积碳造成电机运转不畅!!!

网友D:
找修电机的看看,没这么严重

网友E:
电机内部一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