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器可以充7S电池吗?

楼主(2009-03-01):
我刚买的G.T.POWER
充电器
,但是买来了7S的A123
电池
,请教朋友:它们能充吗?

网友A:
已经买过了 只有分开冲凑合用用了
如果一定要一次冲的话可以试试先6+1冲平衡 然后看电池情况 如果电池一致性较好可以用6节锂离子电池的选项串冲 不要接平衡线 截止电压一样的 然后每用几个循环做一次分开平衡冲

楼主:
谢谢朋友指点。能把7S的接口转换成一个4S和一个3S吗?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分开4次,3S+4S,当然在做充电平衡线的时候做2个3S和4S,并把输出口一并连接平衡线的两头。
充电的3S和4S要自己DIY下。
最后的效果也就是让你的充电器只插平衡口就可以对3S和4S来充电。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你们说的6S、7S、4S、3S是什么意思啊?能不能说明一下?

楼主:
S是表示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