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9-03-01):
朋友送了一个小型变频器,牌子不认识,想用在小床的3相750W电机上,请问这东西能带得动750瓦的三相电机吗?如何设置?能提供份中文说明书更好了,小弟对这东西是大白菜,先谢了

网友:
厄。。 这貌似是三相电输入的 民用不能用吧

网友:
好象不能用
这个是三相220输入的,好象大概家用没有三相电吧
另外这个好象可能或许才600多不到700W啊,估计根本带不动750W的电机吧

网友:
这个牌子我也没有见过 不过从参数上大概可以分析出 这个是输出3相220V 的且功率为0.4KW的变频器 具体你可以上网搜下就知道了~

楼主:
在网上搜了半天了也没找到这牌子型号的资料

网友:
我之前买过一个变频器,
可两相输入220V,三相输出220V。
电机要三角接法,即三相220V。
也可三相输入380,三相输出380V。
电机要Y接法,即三相输出380V

网友:
带不动,有点小。

网友:
220v,不知道设成缺相可行不,试一下

网友:
用在三相电机上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