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U—365无副翼系统的安装调试问题!!

楼主(2009-03-01):
春节没事干,把去年底在模型买的GU-365无副翼装装看看无副翼系统的威力!于是就动手安装,按照说明书上面的说的安装程序,貌似在系统和遥控器之间的连接这一块出现问题!!!把开关3拨到OFF后,红灯闪烁,此时快速把升降舵拉到最低1、2秒不动后,十字盘猛然一个大抖,同是伴随的就是绿灯的闪烁,马上把开关3拨回ON位置后,推动油门十字盘是倾斜的,升降舵的舵机行程很大,并且十字盘的舵机一抖一抖地跑,(开始担心是舵机的一致性问题,前后换了3个65MG、三个933GMG数码舵机,最后又换了3个一致性很好的崭新辉胜的舵机,都是这样的效果),把1、2感度微调调小后略好点,但是升降舵机的行程还是最大,摇动机身,发现斜盘三个舵机居然不动了,或者非常非常小,感觉升降和副翼的陀螺感度太小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把感度调大点,此时摇动机身,三个十字盘相互有动作,陀螺是其作用了,但是三个舵机舵机就乱跑。推油门十字盘运行是倾斜的。前前后后安装调试了3个月,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情况,什么办法都想过了!!目前考虑的就一点了,是不是我中奖了买来个有问题的产品,但是我身边又没有别的模友买365,无法比对,光凭我心里想的也不大合适,而飞机的电动机插头是拔了的,可以说飞机没有一点震动情况下的状况。发个视屏给大家看看,是365的问题呢,还是我安装程序上面的问题,前后也给模型的店主打过3次电话询问过安装调试的细节,按照他说的装了也都没有见效,实在没有办法了,所以开贴求助一下大家![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23102&share=true[/cc]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摄像设备固定住再拍?眼睛受不了。还有,距离适当远一些更清洗

楼主:
说的是!!!刚学会的,第一次上视屏,见谅!!

网友A:
好像是你设置时向下打舵太慢,速度快点试试,打舵左右不要摇晃。怎么你的先闪红灯再闪绿灯,应该打舵后直接绿灯一闪一闪的,开关拨回on设置完毕。

网友:
是不是你的也是供电不足啊?我的情况是这样:没加外置电源(6v)时,向下打舵始终不闪绿灯,只闪红灯,好像就是重启再闪红灯。后来加了外置电源后,打舵2秒立刻闪绿灯。你不妨也试试加个6v电源试试。。。

网友:
我用原装态势12A电调就没问题的

网友:
看来是365有问题了

我的设置时一遍成功,推油门时3个舵机一起动,但行程方面365不能调节,个人认为要选用一致性好、速度快的斜盘舵机。或者你进行设置时,搬开关和向下打舵时间间隔尽量短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你设置时向下打舵太慢,速度快点试试,打舵左右不要摇晃。怎么你的先闪红灯再闪绿灯,应该打舵后直接绿灯一闪一闪的,开关拨回on设置完毕。

是吗?我每次都是打舵后等2-3秒后倾斜的斜盘舵机猛地一起向上一跳后绿灯才一闪一闪地亮起来,升降舵归位后十字盘人就倾斜!!问题就可能出在这里了!!

网友:
 不知道用这个来飞带副翼的机机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不知能否幫忙,我跟你的無綫電是一樣,但設置#3時,油門在中間位而把升降舵推到最高1、2秒不动后水平,跟你的是相反。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搞定了,还是设置上的问题!!!我比较笨

网友(2009-05-25):
兄弟最后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问题出现的,我也刚进了套365,状况和你所说的基本是一样的,想知道你最后是怎样调好的啊

网友:
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来,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说实话说明书写的真的是有点粗糙,一开机说是绿灯,其实那个绿灯是,要尾陀螺感度线插好而且是锁尾状态下才会亮的,否则就是橘黄色的灯,搞了很长时间才明白的

网友:
一动油门舵机就一直不停的往上或往下,而且3个舵机行程不一致,和楼主基本是一样的,请为哪位能说下是为什么?

楼主:
我也是无意当中调好的,说明书上面说,拨动开关后,红灯闪烁的同时推升降舵不动,但是怎么也设置不好,基本上快几百次了,都一个样,以为坏了还寄回去让沈毅调试了一番,回来后还是不行。一次无意中将升降舵快速上下推动后,红灯变绿灯,就搞定了。现在感觉还是不明白,但是再也不敢随便动了

网友(2009-08-16):
楼主啊,现在365用着怎样啊?很想知道,能上个视频吗? 我也要装365啦!到时还要请教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无意当中调好的,说明书上面说,拨动开关后,红灯闪烁的同时推升降舵不动,但是怎么也设置不好,基本上快几百次了,都一个样,以为坏了还寄回去让沈毅调试了一番,回来后还是不行。一次无意中将升降舵快速上下 ...

拜托说明书上说的是升降副翼归零,1、2旋钮开到最小,然后在锁尾模式下拨动开关三,然后是红灯闪烁,接下来应该把升降操纵杆往前推到头并保持不动,等到绿灯亮后可放开遥控器,然后还要将开关三拨回以确认设定。在此庆幸一下我的高一英语没白学
这个操作是让陀螺仪确认直升机的斜盘是90°的还是120°的,所以非常重要,一定要正确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