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的十字盘导板的螺丝是怎么拧进去的

楼主(2009-03-01):
正序浏览
好像是个1mm的六角,这个尺寸的工具可不好找!!

网友A:
亚托送的1mm六角匙很一般,会打滑

网友B:
我装完才看到有扳手,直接拧头罩柱就可以了

网友C:
我记得这个诡异的尺寸是1.3的。其实不用也可以,拿扳手直接拧头罩固定座就成

网友D:
那个小六角琢磨半天才知道用在哪里

网友E:
1mm内六角盒子里有的

网友F:
500ESP原配有送专用内六角,后出的单买件也有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