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电池怎样大电流平衡充电

楼主(2009-03-01):
A123
电池
一个主要优点是可以大电流充电,如5A,甚至10A的,但如果用平衡充电,一般的平衡充电线根本不可能通过这么大的电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要串充再加平衡

网友A:
可以自己做独立式平衡充,价格还比较便宜。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有这样能力的还是少数人
我更期待有便宜些,性能还可以的商品充电器出现
个人认为独立充和串充加平衡模式并不是选择充电器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