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通,可以配何种ppm接收?

楼主(2009-03-01):
菜鸟的问题:
带原装pcm高频头的天地飞8控
如果要配ppm接收机的话,是否要换成ppm的高频头呢?
晶体有什么要求?
谢谢各位。

网友A:
可以用天地飞9通的PPM接收吖`` ``` 跟天地飞8通的是通用的`` 晶体也通用`````

网友B:
天地飞的、易思凯的、孵化的PPM——————4到9通的都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