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锁定键设定大桨不转是设定0还是负数以下的?

楼主(2009-03-02):
油门锁定键设定大桨不转是设定0还是负数以下的?

网友A:
对于电动机,0和负数是一样的!
对于油机,设置负数是让发动机熄火!

网友:
我的电和油,都是设定为-5%

网友:
设定为-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电动机,0和负数是一样的!
对于油机,设置负数是让发动机熄火!

如果电调设置了刹车,0和负数就不一样了,负数刹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调设置了刹车,0和负数就不一样了,负数刹车

飞飞机有用到刹车的情况吗?我一直以为玩汽车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飞机有用到刹车的情况吗?我一直以为玩汽车才用

虽然大多数人不用,但也不能排除有人用的情况啊

楼主:
有人用的情况,什么情况用啊

网友:
估计是固定翼吧,要直机你试试看,不扫你齿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