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来潮,想买个IMAX B6充电器.麻烦来说说感受

楼主(2009-03-02):
不知道值得买吗?TAOBAO上价格高低差不少,咋区分正版还是山寨.都有防伪标志

网友A:
正版有防伪标志,每台都有唯一序列号,可以在官方网站上查询真伪
使用效果,基本通杀市面上所有充电电池
对于要求苛刻的玩家也许不适合
平衡效果一般,个人认为可以接受,对的起售价
稳定性方面,具有功率限制,比之前版本要稳定不少

网友B:
我也想要,能pm个链接吗?

网友C:
我在用 平衡很一般

网友D:
说到B6我就火,当初很火时花了350个大洋买了个带铝箱的,第二个月就烧了,回厂修后没问题,可平衡就不用说了,第三个永远都是比其它少0·02…

网友E:
B6 到底好不好啊 晕死 现在看中了 B6和 BC6 差价就几十块 不知道选那个好了

网友F:
你要是冲锂电的话建议你买个分压平衡冲,g2 un 6这样的,好用,但是只能冲锂电

网友G:
0.02v 也是允许误差吧

网友H:
如果只充电,精度最好的,个人还是觉得LI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