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马达接口不小心短路了...请老鸟看下是不是FET烧了

楼主(2009-03-02):
E-SKY马达没有散热孔,特地开了几个,结果一不小心弄短路了,再一个不留神,烧了四合一....上图..手机照得.老鸟看看是不是fet烧了 ...主要看看有没有救了...本来不想玩小lama的...结果大lama没货了...刚调好...特好飞...就这么坏了..

网友:
沙发,果然是坏掉了。

网友:
问玩经商MINI-Z的人要2个FET,如果要大电流就堆2层

网友:
不光是fet烧了 貌似中间下方还烧出个洞洞

网友:
貌似短路的时间还不短呢,比我那个烧的惨多了……

楼主:
...那有那么惨啦...其实是手机照的  开着闪光 所以微距有些地方处理的不好,感觉像是也烧了 ,其实就只有FET烧了...我只是想上来求正下能不能换mini的fet...只有一个大侠说了这点...还是不太敢换...怕把别的烧了....

楼主:
哦,还有 谢谢以上回复的人~~

网友:
FET 都烧成那样了!!基本是坏的没啥用了!! 换几片新的 电流大点的 FET 片也不贵

网友:
可以参考前几天俺求助黑人大大的帖子,他老人家在里面几乎把电源接短四合一可能发生的问题都谈到了
http://bbs2.5imx.com/bbs/viewthr ... &extra=page%3D4

网友:
 肯定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