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去飞EPP 好小子 ,有几个问题 不懂 请教

楼主(2009-03-02):
是这样的 菜鸟新飞  飞机总是 撞着下来的
下来后 拿掉接收机电池  关控
再开控  插电池  电调响3下  接收机一直亮红灯 舵机没反应  电机也不转

然后我捣鼓半天  恢复出厂拉 换换接受模式拉 都没用   大概过10分钟不到
开控  插电池  正常拉   电机又转拉

最后副翼上的一个舵机掉下来拉  好像有保护拉  飞机直接砸下来

一开始在市政府广场飞  很多人围观 ,花岗岩地砖,摔下来疼。。。
起落架直接把机头撕开。回去用胶水粘上。。

过了一个多小时 跑到乡下去飞   周围连鸟叫都没有  爽!!!
摔了几下机头全是泥  (刚下了半个月雨,昨天才停的 晕)
机头在翅膀前面那段  断掉了        回家再粘好。。。。。。。。。。。。

网友:
晕!EPP好小子除了动力电,还加装接收器电池???

楼主:
不好意思  就是动力电池
接在电调上面的
写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菜鸟新飞  飞机总是 撞着下来的
下来后 拿掉接收机电池  关控
再开控  插电池  电调响3下  接收机一直亮红灯 舵机没反应  电机也不转

然后我捣鼓半天  恢复出厂拉 换换接受模式拉 都没 ...

最后副翼上的一个舵机掉下来拉  好像有保护拉  飞机直接砸下来
...

EPP好小子应该是没有副翼的

楼主:
现在有4通好小子啦  哈哈
昨天回去试试  又正常啦  晕死啦

鬼遥控器  再不爽  换了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4通好小子啦  哈哈
昨天回去试试  又正常啦  晕死啦

鬼遥控器  再不爽  换了它!

原来好小子也改进啦!呵呵。支持换遥控器,FATUBA的10C不错,价格便宜(和原来FF9相比),实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前辈  10C 是选2.4G的  还是PCM的  我问过玩FPV的 据说要选PCM版的  我主要想玩FPV

另外不知道PCM版的可不可以改成 2.4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前辈  10C 是选2.4G的  还是PCM的  我问过玩FPV的 据说要选PCM版的  我主要想玩FPV

另外不知道PCM版的可不可以改成 2.4G的

如资金允许买一套2.4G的,再买一个PCM的高频头,这2个可以互换的,资金紧张,就买一个普通高频头版的(可调频的)。用普通的高频头,以后买接收器便宜,小飞机接收器不一定要买FATUBA原装的,无锡日冠的就不错,价格便宜,还二次变频的。为什么要选接收器便宜的,因为既然玩了固定翼,固定翼是讲数量的,一般模友至少十几、二十架,拥有几十架的也大有人在,飞机都是全配的,不要拆来拆去,拿起来就能飞,每架飞机都拥有一个接受器,你说是否要选便宜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