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9X或DSX9对401感度设定的一些体会

楼主(2009-03-02):
小弟第一次写东西,不对的地方请多包函 , 并指出错误.先谢过.
  JR 9X或DSX9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而它的驼螺感度设定可以分为单一的开关控制和自动切换模式,针对401感度的设定,相信大多数朋友的设定都会是以下的情况.

   1:当选用单一开关控制模式时,以3段开关为例,(AVC50% , AVC40% , NOR50%),AVC50%锁尾模式用于悬停或航线,AVC40%用于3D,大桨转速提高,感度相对减少一点,
最后NOR50%普通模式,相信用401的朋友很少会用普通模式来飞行,大都用作设定中立点或中立点变更或掉失时,快速切换AVC和NOR来从新设定中立点.问题来了,当
以AVC50%正在飞行线,然后想飞3D,当然要拔动IDE开关和驼螺感度开关,这样要拔动2个开关,是不是有点麻烦.
   2:当选用AUTO自动切换模式,这样每一个飞行模式都有预先设定好的驼螺感度,当切换飞行模式时只须拔动1个开关即可,完全解决上面的问题.例如本人的设定,
普通飞行模式,驼螺感度AVC50%,用于悬停或航线且不是很大风,大桨转速慢点,飞行时间相对长点,IDE飞行模式1,驼螺感度AVC45%,用于悬停或航线且大点风速,大桨
转速提高些以达到一定扩风能力.IDE飞行模式2,驼螺感度AVC40%,用于3D,但针对401,问题又来了,如果万一驼螺的中立点偏移了怎办?因为没有设定驼螺感度的普通
模式,只有断电从新再接电,或者牺牲一个飞行模式来设定驼螺的NOR普通模式.

  对于完美主意者,既者有一套中高档的控,为何不做到物尽其用,小弟是运用混控解决以上问题的.

  先针对现在很多兄弟用6通接收飞直机,所以驼螺感度用在第5通道上,先利用第5通道的行程量作为驼螺感度,GEAR +50% -50% .

这样GEAR开关可切换驼螺器的工作模式,向上为锁尾模式AVC50% ,向下为普通模式NOR50% ,

回到主菜单 ,选择混控PROG.Mix1

接CLR键开启混控

    按下图所示选择要连动的开关,左边FMOD , 右边GEAR  , 然后将Point-1 设为 0  , point-2 设为-10 (即F.MODE开关拔到位置1时,GEAR的设定值将减少10%), point-3 设
为-20 .

然后按LIST键退出,这样就完成了.

完成设置后,你的控应该是  : 当GEAR开关向上时,   F.MODE (N)为 AVC50%    (1)为 AVC45%    (2)为 AVC40%
                                                 当GEAR开关向下时,   F.MODE (N)为 NOR50%   (1)为 NOR 55%  (2)为 NOR60%

     这里还存在缺点,就是当GEAR开关向下时, 驼螺的普通模式的感度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但对飞行应该没有影响,因为飞行通常只会用锁尾模式,GEAR开关只是形式
上对驼螺进行普通模式和锁尾模式的切换,来达到401中立点偏移时从新设定中立点.
     至于对这缺点还有不甘的兄弟,还可以再开一个混控来解决这一缺点.这个待续....

网友:
不用阿。。。。。第7通道本来就可以阿。。有fm联动阿

网友:
我用9X2  说真的,没看懂,感度只用50吗? 我一般悬停都开到75-80了?不是说50以上是锁尾,50以下是不锁尾吗?? 留个记号慢慢研究!

楼主:
不好意思,忙记说明我驼螺感度计算是以锁尾模式0%--100% , 普通模式0%--100% , 因为是以第5通道作为陀螺的感应通道.
楼上说的75-80 , 可以理解为AVC50%--AVC60% ,对吧.

网友(2009-04-18):
好东西,留个记号慢慢看

网友(2009-05-21):
好贴,值得研究。

网友:
好像没这么复杂吧 简单问题复杂化,***人的一贯作风?

网友:
记号一个!

网友(2009-06-20):
认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