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高手分享一下如何快速定位飞行问题

楼主(2009-03-02):
最近入手了一台250,小炸了两次后,总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稳,但是由于飞机太小,很多部件凭眼睛看不出有没问题,所以一时也判断不出到底需要更换哪些零件!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哪些典型的症状可以快速判断哪些部件有问题!
比如主轴有问题,飞机会有哪些症状?横轴、尾轴、皮带、大盘、单向轴承。。。。。

网友:
我觉得一般是看哪里有抖动,然后来判断是哪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A:
LZ
當我覺得直機飛起來時,總感覺不順手時,我都會拆散檢查
最主要的有幾項
1. 檢查電機(引擎)是否正常
2. 檢查球頭和球頭扣是否虛位過大
3. 檢查尾舵是否順暢
4. 檢查所有軸承是否有損壞
5. 檢查三軸是否有變形
6.重新組裝後,會再檢查舵機是否同步、副翼平衡片是否組裝精準
7. 最后再檢查螺距與油門是否正確
供您參考~~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像我这样的每炸一次,不得调个好几天?这样会搞的我下次都不敢再飞啦~~~~
:)

网友B:
全部拆下来好麻烦,我一般是能离地就OK

网友:
我也是呢…过年期间买的250…上个礼拜才飞起来…就怕调试…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