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F9如何进去系统设置模式?需要改手

楼主(2009-03-02):
请教一下FF9如何进去系统设置模式?
收一FF9是美国手,想改日本手,已经将机械部分调好,继续按介绍同时按住MODE键和SELECT键,然后打开电源,就会进入调整模式界面,我怎么按都进不去,SELECT有向上和向下,我都试过单按或同时按,还是没反应,都是正常开机画面。我的高频头是拔出的,我想和高频头没关系

请高手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
全部四个按钮按住,再开机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FF9如何进去系统设置模式?
收一FF9是美国手,想改日本手,已经将机械部分调好,继续按介绍同时按住MODE键和SELECT键,然后打开电源,就会进入调整模式界面,我怎么按都进不去,SELECT有向上和向下,我都试 ...

Select 没有上下之分吧?就是MODE下面的那个键啊

网友:
四个键一起按住开机就行了

网友A:
左面的两个健同时按,开电源开关。选择1就是日本手,2是美国手。3、4是中国手吗?我也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面的两个健同时按,开电源开关。选择1就是日本手,2是美国手。3、4是中国手吗?我也不知道了

已经设置好了,左边2个键上面是MODE,下面是END,按这2个就可以了,看来资料有误!3和4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了。

谢谢你们帮助,还不会设置的朋友也可以参考了,不是同时按MODE和SELECT键的

网友:
LZ

你拒绝接收短信,,,我买你的高频头

网友:
给个QQ或者电话号码

做淘宝链接,我买你的Futaba72M XX

楼主:
我QQ23032106,要看图加我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