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真是一个好玩好飞的入门好机

楼主(2009-03-02):
先声明,偶不是枪手,也不想帮厂家打广告。只是出于自己这几个月来玩机的心得而发表的一点感想。

    手上目前有LAMA,004,EP100,火狐200,GL450。尽管还没熟练四面悬停,但一架没闲着,一直在轮流飞。上海飞场少,离家远,所以450只能偶尔飞一下。其他的都是为了在家里练习而买的。

    现在正在练习左右侧悬停,昨天兴匆匆驱车50KM到飞场,结果发现风比市区大多了!来都来了,硬着头皮飞吧,周围还有好多高手指点呢,上!飞了一块电池,感觉很好,但是飘,小风一吹就晃,高手指点说转速太低,于是调高悬停转速,第二块电池快要结束的时候,尝试在左侧降落(我一直习惯右侧降落)结果一阵风吹来,加上我一惊张一个错舵把450来了个嘴啃泥——炸了,还好,就一个舵机+一副木桨+头罩裂了。
    换火狐200上,发现调机非常难,尾巴就是不听话。加上风大,几个起落后,一不小心,收油门快了点,起落架断了。郁闷。。。
    收拾行李,提前回家
    到家后,450先扔一边,换了200的脚架,继续飞。飞着飞着感觉不过瘾,拿出004来飞,结果发现004尽管无法锁尾,在屋子里比200好飞,受气流影响小。由于大桨转速低,桨大,打到人和家具都没事,但200就不同了,桨转速高,威慑力很强啊!
    004飞完一块电池落地,刚要去捡起来,突然自己开始转,且不受控制,直到打到桌子腿上,大桨连着桨夹从旋翼头上飞出去。。。。看来今日不宜飞行。。。。

楼主:
捡起004,它还在狂转!强行拔掉电池这才世界太平了。。。。原来是控的电池电压不够了,失控了。。。。
    检查发现断了一个8字环,其它屁事没有。换上库存的最后一个8字环,换了控的电池继续飞,依旧非常稳。忘记说了,我的004是用GWS的舵机+004的机身+004的接受+10度木桨+370电机+13T齿轮自己组装的。平衡翼杆换成自行车辐条了。
    004 悬停很稳,基本可以在家里完成3面悬停而没有心理压力,昨天一块电池悬停了10分钟,落地后发现电机很烫,大概70度左右,检查还发现电池过放了
       换了13T齿和木桨后,飞行很稳,但电机符合变大,悬停时间不宜太长,否则电池电机受不了。

楼主:
一直练模拟器很无聊,飞450压力大,004正好是个很好的过度机型,而且适合在家里练习。

网友:
有道理,其实用火狐在家练也不错,我是用丘比特在家练。

网友A:
无刷的电机和有刷电机的破坏力是不一样的。新手总是容易被视频误导,觉得只要是小飞机就适合在家里飞。

网友:
我感觉要看习惯飞那个机机 我经常飞450 航线练习中 第一次飞4# 居然控制不住 飞不起来

网友:
004  结构相同的飞机 室内飞相当好 飞机损伤极小,破坏力也是极小

网友:
呵呵这东西 最好能找个大点的房间(尤其是会议室)练习不错

曾经在 一个大活动室里飞雷鸟!! 非常非常的稳 可是一到室外 有风乱飞 哈摔机率马上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的电机和有刷电机的破坏力是不一样的。新手总是容易被视频误导,觉得只要是小飞机就适合在家里飞。

顶下大师,昨天那玩艺,不听声音,还真以为是低杀伤力的呢

网友:
004之类单翼小JJ基本属于室内型,室外风力只要超过2级就很难控制了

网友:
呵呵,我的定位就是休闲机种,真的很休闲哦

网友:
哈哈,看来我入 004 是对了
又便宜,而且玩的很舒服
现在不用出门就可以在床上玩悬停,
很爽很滋润。。。

网友:
先4.#机-----后升级450.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路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捡起004,它还在狂转!强行拔掉电池这才世界太平了。。。。原来是控的电池电压不够了,失控了。。。。
    检查发现断了一个8字环,其它屁事没有。换上库存的最后一个8字环,换了控的电池继续飞,依旧非常稳。忘记说 ...

原厂配件+016脚架+主尾马达散热片+7.4V 2S锂电,飞悬停15分钟左右,落地后马达不是很热,不知道电池有没有过放,哪天测下……
老是一飞就忘了,等掉高度了晚了……

网友:
E004 毁灭性 1200毫安的 10C 7.4V 电池 不着落悬停25分钟。。
牛逼的不得了。。。就这一点,E004就是所向无敌的。。400来块,超级牛。

网友:
搞个视频来吧,我想知道25MIN后你的飞机是什么样!怎么毁灭的!很盼望啊,来了我一定顶

网友:
现在在淘宝上想买004都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