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小弟,陀螺及尾舵机问题

楼主(2009-03-02):
各位大哥
刚换了个KDS800的陀螺
信号灯显示尾
舵机
中立点偏移
请问怎么重新设置中立点啊

网友A:
湖北的,帮顶!!程序:先把控陀螺开到锁尾状态(6EXP感度为正即为锁尾模式),将尾舵机和拉杆接好,接电等陀螺自检(不能动机身),红灯长亮后拔下电池,确认尾舵机的舵盘中点位置,然后看尾桨的攻角,调整拉杆的球头将尾桨保持正+2度左右,接电池,重新自检,看是否尾桨达到+2度的攻角,如果是,就说明中立点已经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