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的输出信号为何是模拟信号输出而不采用数字通讯模式?

楼主(2009-03-02):
请教大家,接收机的各通道输出信号为何是模拟信号(周期20ms的方波信号)输出?模拟信号传输距离短,易受干扰,信号波形易失真,衰减,传输速度也比数字通讯慢。那为何没用RS485/CAN等数字通讯方式来传输信号给数码舵机陀螺仪呢?

网友A:
为了通用和兼容。
想想 2.4G的高频头和接收机,只能用同一个牌子的,就是因为是数字信号,都不兼容其他品牌的。
如果接收机输出信号也这样,那你只能选择一个牌子的舵机,电调等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通用和兼容。
想想 2.4G的高频头和接收机,只能用同一个牌子的,就是因为是数字信号,都不兼容其他品牌的。
如果接收机输出信号也这样,那你只能选择一个牌子的舵机,电调等产品了

谢谢!也就是说航模中接收机输出信号除方波信号外,还没有其他的统一标准。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其实如果接收机输出的是数字信号的话,除了通用性不好之外,其他都是好处。

网友:
接收的输出都是有一定驱动能力,足够短线传

干扰从前级(电源,射频,中放,解调)来,不会从输出驱动引入,因为除电源外,空间干扰是高内阻,相对接收的输出低阻信号源是不起作用的,没必要RS485等

网友:
PPM的精度和50HZ的速度足够模型用了,这种20MS的信号就是模型信号的统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