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设计改装

楼主(2009-03-02):
如何能把无刷电调改成接电后立即转动。对高手来说应该不难吧...

或者知道无刷电机驱动器的信息或成品的请交流。

前面我们有模友用光驱电路板改造,电机有霍尔元件的,针对于我们现在用的电机又应该怎么做呢?请大虾指教...

网友:
要接电电机马上动,LZ指的是航模电调接电延时若干秒后才启动电动机吧,这是程序设计有延时启动保护安全功能,这类电调就需要改程序取消延时了,改硬件不行吧。

楼主:
电调不用信号线,也不接接收机了,就像有刷电机上电就能转一样,想实现这种功能。呵呵

楼主:
或是谁知道现在有没有厂商生产这样的无刷驱动板

网友:
哦 很简单啊  不用接收机 直接接电就转 用起来就象有刷电机一样吧?

实际无刷的信号不过就是 调整一个占空比的信号 只要在信号线的位置加一个满负荷的 占空比信号就可以了  最简单的就是 直接加个舵机测试器 然后把信号调成最大幅度!!这样就是接电就转了!!

如果觉得麻烦 还可以用 一个 555芯片做一个电路加上!!一样的效果!

不知道把信号线直接接电源的正级 能不能转!!

楼主:
不知这种电机的驱动电路是怎样做的,那个三线是否也是信号线?这是现在用于普通产品里的无刷电机。

网友:
请问一下老模友

网友:
请问一下老模友

有没有人知道XXD电机到底是那里生产的
心中有个小问题我们这有人说是广东省有人说是广西
到底是那的就是想弄清一下
谢谢了
因为多数朋友们和我有同样的问题
如果大家都清楚了就不会再买到冒冲的了
现在市场上冒的太多了

网友:
可以自己做

有个开源的4轴飞行器 电调也全部开源的

网友:
一般电调上电时油门不在最低是不初始化的,也不会启转

网友:
呵呵。。这样的电调可以自己编程,过段时间,把我的无刷电调开源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做。
也可以用现成的专用电路做。自己做就用MEGA8,专用的就用ML4425。很简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6504

网友:
楼主要的多吗,我到是可以帮你做。

楼主:
先定1000套

楼主:
10A成本不能超过20块钱,不用单片机也可以。不用调速,不用设置。就跟CPU风扇一样,上电就转,只是功率变大。

网友:
20元成本,还挣个什么劲呢? 不够费劲钱。

楼主:
论坛里高手如云,我期待高手快出来

网友:
这个还不简单,只是没量没人愿意做。你出板子我给你烧程序,免费!

网友A:
有这方面原理图的朋友上来吧。

网友B:
TD5145------单片控制驱动集成电路(内置三相退挽式驱动输出),可直接驱动三相无感无刷直流电机,芯片电源电压:4~18V,电动机电源电压:2~16V,输出工作电流2A.
一片式设计,不用MCU,原理接线极简单,带速度/正反/刹车控制,把速度控制端接入电压信号则上电就动.

网友B:
工作忙,原理图就不帮画了,看看TD5145的DATASHEET就会接线了,要加大工作电流,外扩MOSFET三相桥.

网友A:
 谢了,我是电子盲,您要是偶尔有时间了,就画个吧。也造福打架了。呵呵

网友A:
不好意思,是“造福大家”,打错了。  哈哈。笔误害人啊

网友A:
高人快出来啊

网友C:
TD5145 感觉 不错 期待图纸

网友B:
回复RENJUTAO:
很抱歉,型号错了,应该是:TDA5145。原理图接线如下:
1、芯片1脚和2脚相连,再接到三相无刷电机的其中一相,如A相;3脚、4脚空置;5脚和6脚相连,也再接到三相无刷电机的其中一相,如B相。
2、芯片7脚和8脚相连,接电动机电源电压正极,同时接一个10UF电容的正极,10UF电容的负极接GND。
3、芯片9脚为BRAKE输入,输入电压大于2V,则电动机制动;
4、芯片10脚为方向输入,输入电压小于0.8V,电机正转,大于2V,电动机反向运转;11脚为转速输出,空置。
5、芯片12脚接GND。13脚接芯片电源电压正极,再并接一个0.1~1UF的去藕电容。
6、芯片14脚串接一个18UF左右的电容(换相延迟时间电容)接至GND。15脚也串接一个18UF左右的电容(换相延迟时间电容)接至GND。16脚串接一个220UF左右的电容(启动电容)接至GND。17脚串接一个10UF左右的电容(定时电容)接至GND。
7、芯片18脚、19脚接GND。20、21、22空置。23脚和24脚相连,再接到三相无刷电机的其中一相,如C相。
8、芯片26脚接电动机星型联结的中性线。
9、芯片27脚和28脚相连接GND1。
10、GND和GND1应单点相连共地。电动机电源电压和芯片电源电压可接为同一电源。
注:若电动机电源电压和芯片电源电压接为同一电源,注意电动机的电压范围应是4~18V,电流2A。若要提高电动机电压高于18V,电流高于2A,则电动机和芯片电源和地应分开接,同时三相输出外扩MOSFET功率管。

网友B:
按上面接线说明连接,电动机上电启动成功后即全速运行。4~18V,2A。
TDA5145可用于星型和三角形联结的无感无刷直流电动机,自适应换相,内部有跨导放大器,可直接外扩大电流功率管。

网友A:
感谢楼上,非常感谢!如有问题估计还得麻烦您!

网友(2012-02-05):
zhe个
这个楼主最后做出来没,分享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多接错了,按照你的解法不行电机不转

网友D:
上电就转不安全的

网友E:
支持这样的技术帖!

网友F(2012-03-08):
有這樣的驅動板,電子城裡有賣的,要改電調是比較麻煩,電調有個信號檢測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