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P200V1和V2的区别

楼主(2009-03-02):
是不是主要区别于混控臂和尾波箱?

网友A:
机身差异也很大。v2支持 9g舵机了。

楼主:
原来如此

网友B:
差别实在太多了.V2马达可以装在前面,马达座和尾管座是整体式的.不过V2的重量也比V1大了,所以配的原装电调变成15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