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射机电池过放了,充不进电,怎么办?

楼主(2009-03-02):
发射机忘记关了,发射电池估计过放了,现在充电器不给充电,能修复么各位??谢谢了。

网友:
用不nimh或pb电池慢充一会,电压升上来后再转到平衡充

网友:
如果是NICD或者NIMH,估计问题不大(FF8的原装NICD电有一次被我一晚上放到了0V,冲起来接着用。几年了,一点问题没有,容量一点都不少),用不带控制的充电器直接冲就是了。冲起来放放电试试还能用不。如果是锂聚,那还是扔了吧,断电失控什么的先不说,来个爆炸起火什么的可就热闹了

网友:
楼上两位已经都总结了

楼主:
我的是锂电,没法挽救了么???2楼的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懂。

网友:
可以买一个5块钱的万能充挨个给3节电池充电,充到3伏以上再用平衡充。

网友:
我的发射和lz一样忘记关了二天,锂电过放,没有电了,也以为没有用了。最后用任何不带控制的充电器直接冲,有电了以后再放在平衡充上充,用到现在三月多,没感觉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A123电池 也是,到现在有3节充不进电!那3节的电压都在2.几V和2V下的!有救吗?????

网友:
如果是锂电,我是这么操作的,但是有一定风险,LZ自己掂量:
用12V的整流电源输出,接个电阻,然后接电池1-2秒,然后测电池的电压,电压上升一点后,再接普通充电器就好了!
我自己试过2组电池,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锂电,没法挽救了么???2楼的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懂。

就是说锂电的话,一般电压低过不记得几伏之后,好一点的充电器是不认的了,是充不进电的,如果你用的是智能充电器的话,可以转成充镍氢的模式来充,把电压充上3V左右,再转回锂电模式就可以充了。或者用一些傻充来充也可以,总之是把电压搞上去后再转成锂电充。

网友(2009-05-26):
我刚遇到这个问题,电池刚用3天啊,大伙赶紧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再买一个新电池, 然后小心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