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lama E020的调整问题

楼主(2009-03-02):
我新买的大lama 000054(EK1H-E020)在飞行的过程中机尾老是向左转(
遥控器
没打方向),在空中悬停时尾部也会自动向左转导致自转圈(方向如下图所示),遥控器微调打到顶了还是有一点。我该如何调整才能使尾部不向左转?
还有就是,什么样的
电池
适合E020?原装的配件现在还买不到!一块电池实在是太少了!
感谢!

网友A:
1:调试和V3 V4一样的方法,没别的窍门的,你可以参考前面的帖子
2:020的电池架比较小,不用原装的电池是放不进去的,只有改电池仓和脚架,前面的帖子也有介绍,你自己去找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