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同命相连的嘛 西玛特X2齿轮又打了

楼主(2009-03-02):
想改成同步齿轮和同步带的  不知是否可行 同行们有改的吗?  已咨询厂家  回复  1 电机是直流的350瓦  电流调速100-2500  控制板带过流保护的  2  减速分2档  低档 转速100-1100  高档 100-2500   算出低档减速比11比25   高档  1比1  如可行 准备用同步齿轮加同步带驱动  X2改进款就是这样改造的  没有祥细介绍  不知同步带2厘米的强度是否能够承受 请高手指点

楼主:
补充一下  改造后的好处  1  噪音低  (改进版介绍的,噪音减少60%) 2 更换皮带方便(换一个齿轮不大卸八块是门也没有哇) 3使用成本低 皮带应该没多少钱   (我已经换了3个塑料的齿轮了  ,每个50元 还不算运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  改造后的好处  1  噪音低  (改进版介绍的,噪音减少60%) 2 更换皮带方便(换一个齿轮不大卸八块是门也没有哇) 3使用成本低 皮带应该没多少钱   (我已经换了3个塑料的齿轮了  ,每个50元 还不算运费)

请问是每个50元还是每对50元?
固定双联 21元
活动双联 16
也就是37元,

还有我们那里有人把X2 改为 皮带的,
我把链接给你
http://bbs.51sieg.com/viewthread.php?tid=651&extra=page%3D1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96&highlight=x2这里有x2改进版的介绍  不是很详细  让我眼睛一亮的是看见孙教授的帖子了  顺便问声好  有什么好创意和想法一起干

楼主:
感谢修王   是小的50元  大的还没有坏过   北京良炎天广买的

网友:
我说呢,怎么会出现50元价格呢?
公司里有金属齿轮的配件,我想问问,如果换金属齿轮,噪声能否承受?   ,
因为汽车齿轮箱的齿轮是泡在齿轮油里,能降低齿轮噪声,而X2 不可能把这金属齿轮泡在油里,所以不敢上金属齿轮,所以才根据市场需要,上SUPER X2.
否则你用X2 ,你受的了,隔壁邻居打110 了

楼主:
在此先感谢修王  还是准备一步到位  如不行还要麻烦修王给代买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每个50元还是每对50元?
固定双联 21元
活动双联 16
也就是37元,

还有我们那里有人把X2 改为 皮带的,
我把链接给你
http://bbs.51sieg.com/viewthread.php?tid=651&extra=page%3D1

我还正想给连接呢,原来修王已经给了。

有一点需要说明,那个贴子里说为了让皮带和皮带轮可以有打滑的机会,所以同步轮的齿铣的很浅,从我用了这段时间看,这是个错误的做法。同步带和同步轮是不能打滑的,打滑后皮带上的齿很快就会磨掉,之后就是老打滑。所以同步轮槽还是要把同步带的齿全部卧在里面,不能打滑。打滑后皮带用不了多久就要更换了。如果希望皮带轮和皮带之间可以打滑,有一定的缓冲作用,就用光轮,皮带翻过来用光面。

楼主:
感谢sim_bhdc  你太有创意了   昨天看了你的帖子 感觉很好 有点建议  第一 :同步轮应该是和皮带吻合的 齿太浅肯定要打皮带牙 如果想用皮带打滑来保护电机还不如用V型皮带 第二 :个人见解不用做成两档的  一档足矣  用电机调速1:3的速比  可以从100到2000转  转速太高了肯定不如抛光机

另外咨询一下 电机换了吗?  图片看好像还是原来的   力量够吗?大小同步轮的内径和外径 还有高度个是多少?各是多少齿的  皮带多宽多长呀 多少齿的 哪有卖的  严重感谢  我电话13323056868  想和您交流一下 方便给个号码吗  ?  期待回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sim_bhdc  你太有创意了   昨天看了你的帖子 感觉很好 有点建议  第一 :同步轮应该是和皮带吻合的 齿太浅肯定要打皮带牙 如果想用皮带打滑来保护电机还不如用V型皮带 第二 :个人见解不用做成两档的  一档足矣  ...

开始也是想用三角带但是找不到周长和宽度合适的皮带,只有同步带基本上是想要多长的基本上都有。同步带是这里买的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trade_detail.htm?tradeID=1395794411&itemID=562e769c2669b4b289affd03d5eb9cc4&xID=0db1
因为想要两档所以用的是最窄的3M同步带6mm宽,轮的直径和齿数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最小的轮是16齿,低速转速比1:4,高速转速比是1:1.5.小轮16齿1:4大轮就是64齿,皮带周长276mm,92齿(刚从淘宝交易记录上查的,早就不记得了),高度的两个轮的直径和齿数都不记得了,同步轮的内经量一下轴不就清楚了么,主轴的直径记得是30mm,电机的轴大概是9mm记不太清了.简单计算一下就可以定出高速两个轮要用的同步轮的直径,用同样的皮带两轴距离应该和低速差不太多就可以.用两档的好处就是可以低速有较大的扭矩.如果只是一个速度,靠电子调速则低速扭矩太小.(电子调速是靠降低电机的电压也就是降低功率),如果一个速度靠电子调速低速又能够有比较大的扭矩,就是更换功率大的电机.两档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兼顾低速的较大扭矩和高速的速度,小铣床用提高转速的方法可以提高加工的效率,用硬质合金或金属陶瓷的刀具高速加工.我现在就不太喜欢用高速钢的刀具,就是转速低了扭矩太小,钢件加工太困难..

楼主:
收到 谢谢   使用过程中出现了电机保护的现象吗  皮带用着感觉如何 力度够吗 随时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 谢谢   使用过程中出现了电机保护的现象吗  皮带用着感觉如何 力度够吗 随时交流

换皮带后没有出现过电机驱动电路的自动保护,都是皮带打滑.最初的两条皮带现在都不行了.准备重新加工皮带轮.我现在都是在用低速档电子调速速度调到最高,转速大约1600转/分,高速档可以到4000转/分但是噪音太大,感觉是轴承的问题准备换轴承,但还一直没有换,所以现在主要是用低速档转速调到最高.加工45#钢还可以.时间稍微长一些(小进刀量).

网友:
我的2k4也改双圆型皮带 ,受冲击就打滑

网友B:
去看看这种皮带是哪里买的?看着有些像O形环。好办法!去看看有没有90mmX3mm的O形圈,如果能买到我X2也换这个试试,应该比同步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皮带是哪里买的?看着有些像O形环。

就是O形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看看这种皮带是哪里买的?看着有些像O形环。好办法!去看看有没有90mmX3mm的O形圈,如果能买到我X2也换这个试试,应该比同步带好.

买短一点,拉紧些摩擦力才大些,而且带轮越大摩擦力也越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买短一点,拉紧些摩擦力才大些,而且带轮越大摩擦力也越大

买到了(偷偷溜出去,五金店转了一圈),90mmX3.1mm的,就是伸缩性大一些,绷紧点试试。

楼主:
静候佳音  感觉有点悬

楼主:
可以买电动缝纫机上的V 型皮带  效果要比这个好 长度也合适

网友:
O形环比较便宜也很容易买到,用O形环的带轮也好车,不用铣齿。先车两个轮试试,如果好用就用这个了。感觉效果不好再重新做3m的同步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到了(偷偷溜出去,五金店转了一圈),90mmX3.1mm的,就是伸缩性大一些,绷紧点试试。

大细了吧 ,我用4mm(硬点)两条感觉力度还差些,准备再加一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细了吧 ,我用4mm(硬点)两条感觉力度还差些,准备再加一条

没有空间了,原来3m同步带用的是6mm,3mm两条并在一起差不多就是6mm左右,再宽就不行了,因为是要两档。如果不分档可以四条3mm或三条4mm的。先试试,不行还是用3m的同步带。

网友B:
要是能买到合用的多楔带,应该比较理想
http://www.fulong-drivingbelt.com/products1.asp?id=31
4PH276或4PH280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买到合用的多楔带,应该比较理想
http://www.fulong-drivingbelt.com/products1.asp?id=31
4PH276或4PH280的

最短型号的楔带都超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短型号的楔带都超长了

是啊,找不到能用的。伏龙最短的350mm,怎么就不做再短些的呢?你的2K4上350mm也不能用么?把两个轮子高大一些是不是可以用呢?C3上如果把轮子高大一点可能能用350mm的,我现在用的5m的同步带是330mm的,如果把两个轮子都做大一些有可能能用350的.

网友:
国外有有个将X2改数控的帖子就是改的皮带传动,噪音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找不到能用的。伏龙最短的350mm,怎么就不做再短些的呢?你的2K4上350mm也不能用么?把两个轮子高大一些是不是可以用呢?C3上如果把轮子高大一点可能能用350mm的,我现在用的5m的同步带是330mm的,如果把两个 ...

2k4原来是325mm的同步帯,主动轮有空间,从动轮再大就顶到主轴了,这样的话转速提高力矩更小了

网友:
又买了2条粗的,只装一粗一细,效果好些了

网友:
昨晚上回去左量右量算了半天,X2还是没办法用350mm长的带,最多可以用到320mm的。准备这个周末把两个轮子车好试试两条3.1mm粗的O形圈怎么样,估计电机那端的轮子可能会太容易打滑了。喷一些皮带保护剂摩擦力可以大一些,实在不行就还用3m的同步带。

网友:
周末试过了,不是很好用太容易打滑了,最后用的是85mmX3.5mm的O形环,只能勉强用。没有找到4MM粗的。太软了绷不紧越拉越长。
不过有个好消息,刚才和伏龙北京销售联系了一下,有长度294的PH多楔带。定了“一模”5峰的5PH294(8mm宽,1.6X5),13条。只能整摸的订,一模应该是65峰,按照要求切成客户需要的宽度.价格也不算贵.
有要其他规格的可以自己联系试试,有要5PH294的我可以匀出一些,我留3-5条就可以.
8mm宽用来改X2皮带传动还是可以的,高低速两档原来用3M同步带的时候两边还有1mm的档边,多楔带就不用档边了,可以再宽一点.

伏龙销售联系方式:http://www.fulong-drivingbelt.com/sales2.asp

网友C:
两根大O圈,阻力大了,基本可把电机堵死 ,O圈便宜,才3块钱两根大的

网友:
3A将2K4玩得出神入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根大O圈,阻力大了,基本可把电机堵死 ,O圈便宜,才3块钱两根大的

我还是等着多楔带拿到后,用多楔带了。X2如果保留高低速两档,最多只能用4mm粗的O形圈,估计拉力还是会差一些,另外就是不知道O形圈这样拉紧了用能用多久。便宜是便宜如果老是要换也是挺烦人的事。
做皮带传动用的皮带里面都是有线的所以不会被拉长,O形圈是做密封用的所以要求就是柔软弹性好,用途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等着多楔带拿到后,用多楔带了。X2如果保留高低速两档,最多只能用4mm粗的O形圈,估计拉力还是会差一些,另外就是不知道O形圈这样拉紧了用能用多久。便宜是便宜如果老是要换也是挺烦人的事。
做皮带传动用 ...

刚才去机电商店买了两条楔带和一些O圈,现在办公室,回家再拿相机上图,宽度是16mm,10元一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才去机电商店买了两条楔带和一些O圈,现在办公室,回家再拿相机上图,宽度是16mm,10元一条

2K4的带轮厚10mm,离盖盖也就5mm空隙,16mm 带带用在2K4不怕顶盖么哥哥?

楼主:
外加工同步轮已到货  还有同步带  准备改造

网友:
期待中,不要忘记交作业哦

楼主:
照了   传不上去

楼主:
先交点作业

合家欢

合家欢

网友:
哈哈,插一脚,买了4根同步带啊?看来备粮充分啊 ?
---都是 塑料齿轮惹的祸。。。。呵呵

楼主:
还是修王的建议好  表示感谢   做了3个同步轮  52齿  20齿  13齿各一  速比1:4  正常转速   20吃的可以达到1:2.5多点 皮带吗 买一次 也不过期  带宽15毫米   齿距5毫米  375齿的  过两天开始改造   到时再交作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K4的带轮厚10mm,离盖盖也就5mm空隙,16mm 带带用在2K4不怕顶盖么哥哥?

剪去一点就行,要么一分为二成两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修王的建议好  表示感谢   做了3个同步轮  52齿  20齿  13齿各一  速比1:4  正常转速   20吃的可以达到1:2.5多点 皮带吗 买一次 也不过期  带宽15毫米   齿距5毫米  375齿的  过两天开始改造   到时再交作业

5M的同步带,这回够结实的了。用换同步轮的方法来变换高低速倒是也可以,只是换的时候不是很方便。如果不经常换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剪去一点就行,要么一分为二成两条

多楔带同步带两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楔带同步带两用?

一面是同步齿一面是楔带,同步齿距4mm,沿楔带切开就能切得很直了

网友B:
直接从伏龙销售那里买皮带感觉比从淘宝上买要便宜,常用的同步带少量的买也是可以的。刚才又打电话问了一下,订得多楔带要一个多星期后才能到,另外又买了三条T5的同步带,340mm长15mm宽的13元一条(淘宝上买比这个价格要高,而且还不是伏龙的。准备用在X2 Z 轴数控的,同步轮是早就加工好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从伏龙销售那里买皮带感觉比从淘宝上买要便宜,常用的同步带少量的买也是可以的。刚才又打电话问了一下,订得多楔带要一个多星期后才能到,另外又买了三条T5的同步带,340mm长15mm宽的13元一条(淘宝上买比这个价 ...

淘宝的同步带报价比电动工具店还高 ,还得付快递费,但电动工具店规格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的同步带报价比电动工具店还高 ,还得付快递费,但电动工具店规格不全

下次要再买就直接从伏龙买了,伏龙的品牌还是不错的。

网友C:
伏龙也是淘宝网吧?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aec3f71ba99532ec573cc5cb221f7144.htm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伏龙也是淘宝网吧?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aec3f71ba99532ec573cc5cb221f7144.htm

看着象是伏龙厂家的,我没在他那里买过不清楚.可伏龙在常州好像没有分公司.
我是直接和伏龙北京分公司买的.在淘宝上买过是另一家的,不是伏龙的产品,掌柜的说伏龙的贵.可我感觉在伏龙北京分公司买的阶格比他的还便宜.

楼主(2009-04-07):
先交作业

楼主:
再交作业

楼主:
修王请进

楼主:
在这里感谢修王和众位网友  改后效果极佳  声音小多了  但是还没有改变力小的现状 ,准备再把350的电机改成500瓦-750瓦的  包括电源系统和调速系统  不知修王那里有没有  多少钱  先谢了

网友:
 你牛的,
呵呵,支持一下。

网友:
我等原厂sx2的配件。用来改比较简单

网友:
这么大一个轮子,螺丝都不能上了。
看看我的。

网友:
我的轴承不行了,主轴径向跳动0.07mm了,噪音比较大,用这个皮带绷紧了噪声还小点,用O形圈噪声就更大了。邻居已经正是向我提出了抗议,说我早上不让他睡觉(时间不够用,早上上班出门前有时会利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干一会儿活),这两天早上和晚上都不敢用了,只能在周末白天用,最近准备换轴承。

楼主:
修王     你那里有500-750瓦的电机和调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王     你那里有500-750瓦的电机和调速吗

等SX2 上市后,相关的零件价格也会出来的,您可以等待一下,
但是对于我们商家来说,当然卖出去越多越好,但是站在消费者立场上看问题,我觉得你把电机和控制板都换掉,成本不合算的。
按照我们的价格体系,我想电机价格加控制板价格估计过1K的,我觉得没有必要换,你说呢?

楼主:
14号加工了几个快换刀架的刀槽 14*14的  用14的铣刀 分7次加工完成 材质是45号钢的 每刀深度2毫米 摇柄转速每分钟15毫米 感觉还行 4个刀架一共用时100分钟  对于X2来说已经是小马拉大车了 这个过程中一共电机保护3次  都是瞬间进给量过大造成的 个人感觉还比较满意 (不能和大机比) 如果用塑料齿轮不敢想象 以前用过 每刀深度也就是1毫米吧 进给量一大  齿轮就挂了 这次也是一次压力测试 为大家提供一个数据 电机的温度手可以放住 大概也就在60-70度吧  感觉有点高  但应该没问题   这对于家用因该足够了 下面给大家上图

待宰羔羊

待宰羔羊

抽筋去骨

抽筋去骨

称称分量

称称分量

看看嫩肉

看看嫩肉

缺斤短两

缺斤短两

还算诚信

还算诚信

看看刀口

看看刀口

下水

下水

网友:
温度60-70度,问题不大,呵呵。你先折腾这个电机吧,如果真的坏了,正好上无刷。

无刷电机原理
http://bbs.51sieg.com/viewthread.php?tid=1028&extra=page%3D1

楼主:
好  如果坏了找修王   到时给我批发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  如果坏了找修王   到时给我批发价

啊哈,千万不要这么说,否则我又要成为被打倒的J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哈,千万不要这么说,否则我又要成为被打倒的JS

价格适中不会被打倒的吧, 除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