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CNC线切割能切出这样的机翼吗?

楼主(2009-03-02):
也想弄个CNC电热线切割,但不知道这东西能做多高级的东西。如果CNC能完成的手工也能完成,就算了,还是用样板手工切了。
比如下面的机翼。前缘没有直线(直线部分很少,大部分是弧线,这个用线切割按挡板切不出来),泡沫芯材能用CNC一次切出来吗?

翼尖,这个有些受伤。

这个手工也能切。

知道的请指教。

网友:
应该切不出的

网友:
直的电热丝做不出弧线的,这个应该用CNC雕铣出来才对

网友:
大哥好啊,估计这个不行

楼主:
呵呵,那DIY CNC也没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那DIY CNC也没什么意义。

CNC也不是万能的 ,意思是电脑数字化控制,是用来代替人手,提高工作效率用的,不是楼主想的意思

楼主:
 我也知道CNC的意思,嘿嘿。
只是对我来说,只是切个机翼,一年也就1,2副,手工切一样的。但如果能切出照片上那种弧形的,手工干不来,那还不错。
有的人用CNC切广告子,那有用啊,对我没什么用。

网友:
割出大概,再热加工的吧

网友:
用雕刻机吧,这样的东西手工做很考眼力,要做好对称不大容易,用雕刻机做就没这些问题了。

楼主:
看样子还是得雕刻机

网友:
这飞机是玻纤的。不是切割出来的。要做出翼尖这种弧线要手工打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