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004问题视频!

楼主(2009-03-02):
高手们~请看看!~
这里一共3个起落,都是1个问题,起飞,然后悬停,过一小会儿,飞机开始晃。
接着降落,再起飞,悬停,晃。。。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UzMTc3MzI=.html
真搞不懂是为什么啊。。。

楼主:
我先来个沙发。。。顺便说说怎么回事~~
首先,我已经很细心地检查了飞机零件,震动。。等等的问题。飞机已经调到把飞机拿手里,推油门,感觉不到振动,连电池线都看不见在振动了。(这点从起飞,和开始那几秒的悬停可以看出来)他就是飞起来一会,先是小动作,晃,然后就越来越大,直到可以把飞机高度降到地面!这时我收油重新起飞,飞机很稳,到一个高度悬停也稳,然后过一小会儿他又开始晃!如此循环。。。。

我真郁闷坏了~人家玩004都好好的!为什么我玩就这样~~~~难道是天分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尊敬的楼主:可能是桨的转速不够造成的。换句话说,也可以理解为升力不够造成的。我在飞450时也出现过此类情形,后来经过调整螺距和油门曲线,这种情形就没有了。至于004无法调整螺距和油门曲线,你不妨用手掰一下大桨(不能出现双桨)试一下。提升浆的转速是解决问题的方向。以上的提议进供你参考。:loveliness: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我试试吧!但是今天很失望
飞机降落后,我已经把控和微调弄到最低了!但是,飞机自己突然转起来~这时飞向墙壁。。炸了,不过损失不大。
还有就我控的电是满满的,天线也拉开了!但是为什么他自己突然转起来呢。。。想不明白啊!

网友:
请检查一下两片副翼是否都是同样的角度。
视频里似乎看到副翼的攻角有差异
:

楼主:
已经检查过了 两片0度和10度都试过了 还是这样

网友:
会不会是舵臂有虚位导致的呢   你用手上下转动大桨 平衡翼  注意十字盘 舵臂等球头连接处是否有框量!

网友:
这种故障是因为摔机后,主轴弯曲造成的。可更换新的主轴或自行校正,不过难度较大。

网友:
我比较赞成无间道同学的看法,我也是猜测油门和螺距搭配问题,所以建议换一下桨再做尝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我试试吧!但是今天很失望
飞机降落后,我已经把控和微调弄到最低了!但是,飞机自己突然转起来~这时飞向墙壁。。炸了,不过损失不大。
还有就我控的电是满满的,天线也拉开了!但是为什么他自己突 ...

这个问题相对常见,关于004自杀的情况也在坛子里爆了好几起了,LZ飞的环境是学校吧,一般这种地区属于“复杂电磁环境”,偶然出现下干扰也在所难免,希望LZ引以为戒下,养成及时拔电的好习惯,炸机事小,炸人就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
扳浆是不是应该减少他的螺距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您说的,我好象有点乱。。。
您先是说升力不够,那当然要+大螺距啊!
然后您又说是转速不够,那-小螺距阻力变小,转速就上来了。
这两点您都说到了~那我应该是+螺距,还是-螺距呢?
我先两种都试试吧~嘿嘿!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哇~~还有美女来帮我呢!是不是昨天看了一个飞机视频,里面的我高大威猛呢?哈哈~~+QQ聊天吧!美女~视频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如果主轴弯曲了,那飞机拿在手里 ,应该感觉到明显的振动啊!但是,现在手拿飞机,油门到头。。居然没有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E:

皇帝~~~
我已经被这004搞蒙啦!您就直接发个圣旨!我照做~~搞不好就等新配件全给他先换上去~然后感觉好了,再一样一样换回旧的~就知道哪里出问题啦!哈哈~
谢谢皇帝!

楼主:
回复 网友F:

人是炸不到了!因为今天我看了一个贴!看见里面的主人发现飞机飞过来时他一脚把飞机T走了~里面的还是4 50呢!哈哈 ~

网友G:
呵呵,我是高手我拍谁,多半是电机赤和大齿之间太紧了,呵呵

网友H:
引用 楼主:
皇帝~~~
我已经被这004搞蒙啦!您就直接发个圣旨!我照做~~搞不好就等新配件全给他先换上去~然后感觉好了,再一样一样换回旧的~就知道哪里出问题啦!哈哈~
谢谢皇帝!

既然你非让我说……我就给你个建议,你照做就行了。
砸了这架,碾碎,碾成粉末,然后装在小瓶子里挂在腰间,重新买一架再看看,是不是发现问题解决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子的,老是点头,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过我的比楼主的情况轻微多了,没楼主这样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既然你非让我说……我就给你个建议,你照做就行了。
砸了这架,碾碎,碾成粉末,然后装在小瓶子里挂在腰间,重新买一架再看看,是不是发现问题解决了?

传说中的斩首示众
陛下果然皇恩浩荡,万岁万岁万万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我是高手我拍谁,多半是电机赤和大齿之间太紧了,呵呵

004的貌似都比较紧,我的电机都有点歪在那里了,也没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
会不会是尾桨不平衡造成的呢?你将主旋翼的所有东西都检查过了……
刚好“无间道”同学的飞机也象你这架004这样在点着头,改天我试着调整一下尾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