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B6平衡充,结果没法用!

楼主(2009-03-02):
买了一个B6 带风扇的V2版本,按说明书操作,结果一检查电池就提示OVER VOLTAGE,无论是2S的电池还是3S的都是这样的提示。我用的是LiPO  BALANCE 1.0A  7.4V 2S
同样的电池,如果电压低于3.6V,就有可能通过检测开始充电,但是如果是高于3.6V,基本没有成功过,也无法放电。接线是正确的。头疼死我了,难道买到次品了?

就是这个型号

就是这个型号

网友:
你电池片数要设置成2S的啊

网友:
你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
应该是输入电压过高吧?如果是电池电压过高,B6应该会自动放电放到4.2的

网友:
LZ啊

你是不是用的LIFE模式啊,
我看极有可能,因为A123的截止电压就是3.6V
冲里聚要调到LIPRO 模式的

网友:
楼上LZ已经说了是用的LIPO balance啦

如果接线都无问题的话,估计是充电器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输入电压过高,换一个12V的电源吧。

网友:
重看一下,应该是输入太高

网友:
我看那上面

没有B6的标志,嘿嘿,每一款B6上面都有写的

网友:
上次为了省钱,没了台

就仿照B6那款,当时差价还很大,B6380 他才220,我就买了,结果无法放电,要不就是放电,没有提示放电的电流,和放掉的容量,外壳也次很多,真B6来对比一下,差别太大了

网友:
学习下  到底 B6和 BC6 那个好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