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机子操作太灵活怎么办?

楼主(2009-03-02):
舵机
行程比较大,机子操作特别灵活,如果控不能调舵机行程或者曲线我该怎么办?怎么才能让机子不要太灵活?知道的说下。谢谢大家

网友A:
先说一下你是那种400吧 400的话要觉得灵活可以在平衡翼上加装小金属球 具体就像004 和GL450S的那样 或者加长平衡杆 也可以达到效果

网友B:
1 平衡杆上加重锤
2 舵机盘的拉杆孔位向中心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