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电机出火花!!!!!!!!!!!!!!!

楼主(2009-03-02):
新手飞450电直,用的
电机
是AKE-3800TF,之前用13T的电机齿,一直没事,今天换了11T的,上电测试,电机转动时间歇出火花,吓死人啦,但是又没有烧焦的味道,连续试了三次,都是这样.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会烧电机吗?油门杆从低推到高,都有火花.
(换上11T齿后,螺距和油门设置未改变.)

网友A:
即使完全堵转斗不应该有火花,无刷电机出火花又没有烧焦味,无外乎两种可能性:
1,电机内有异物。
2,轴承损坏。

楼主:
跟换电机齿没关系???????

楼主:
可能是有异物,卸电机时,电机座上螺丝调了一个,怎么找也找不到,不会是掉进电机里了吧?今晚回去看看,电机能拆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