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JR9X2的问题,想调换2个通道的设置!谢谢

楼主(2009-03-02):
新手请教JR9X2的问题,想调换2个通道的设置!谢谢!天价了一套设备,需要一个自动复位的开关,9X2上只有一个熄火开关是自复位的,我向把这个开关改到GEAR(收脚开关),把GEAR改到这个熄火开关上,该怎么设置啊?谢谢!最好详细些!

网友A:
仔细阅读说明书....
手上没控,忘记菜单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哥们!有人知道吗?具体怎么设置啊?

网友B:
不能设置,TRN开关是不受管理的,不能改于其它功能或通道

网友C:
不要局限于熄火开关上,你可以通过自定义来改变.
另外你想实现什么具体的功能?说出来.看看能不能帮你.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2401&highlight=%2Bfak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