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的使用心得(入手前准备篇)

楼主(2009-03-03):
近来入手JR dsx7的朋友是越来越多,有关使用的说明,设置在这里比较难找到。比如遥控手感。遥控的距离,如何对频道。使用的注意点等等。如果你有dSX7请你谈谈。给已经入手的朋友一点帮助,给准备入手的朋友一定参考!谢谢!

网友A:
比较后悔。不如添点钱买10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后悔。不如添点钱买10C了

最近也比较关注这个控,ls的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什么呢?

网友:
楼上的楼上,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天气暖和去测距离,换模型就得对一次频,

楼主:
如果不换模型是不是就不需要对频。其他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吗!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换模型就的换接收,当然要对频咯

网友:
不至于吧,那不等于不能一发多收了么?

网友:
对频真的那么麻烦吗?

网友:
不会一次把所有接受频率都对好?
实在怀疑到底有没有用多个接受试过还是想当然出来的。
我没有多个接收。但是我在model 1对好频切换到model 2,再切换回model 1,以前对好频的接受仍然能够使用

楼主:
没有其他朋友知道具体的东西吗!

网友:
对频很简单啊

把接收的信号线接地(也就是把对码插头插到接收的任意的空的通道上)-接通接收的电源-将操纵杆放在失控保护时的位置-按住控背后的对码按钮开控的电源-对码按钮的灯闪过之后就对好了-最后把接收的信号线和地线分开(拔出对码插头)。

网友:
有中文说明书吗,

网友:
顶一下,正想入手DSX7  淘宝价1850     比DSX9(4580)便宜一半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后悔。不如添点钱买10C了

价格翻一倍啊,

添一点?

网友:
我的也是DX7,学习了!

网友(2009-04-10):
对码后是不是接收上的ANT那个灯会亮呢,要是这样那就是我没对上码

网友:
可以一发多收哦。我就是两收,一次对过,存在控里,用哪个J把控换到那个相应的J就是了。

网友B:
DSX7之比DX7少了直机几个混控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有过帖子,可以去翻翻 基本上讲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SX7之比DX7少了直机几个混控

少了那几个?

网友:
听说还没有倒数计时的功能!

楼主:
倒记时功能是有的,就我目前的水平而言,dsx7是非常好的。可能我的要求比较低 以前用的是6EXHP现在当模拟器!唯一不爽的是熄火开关的位置与6exhp相反。在左边,右面是飞行模式开关,好几次炸机切熄火开关习惯性的打了右边的开关。切换到了飞行模式2上!

网友:
现在的DSX7都有计时功能了,我的就有

网友(2009-12-24):
有能帮助我的  请联系  谢谢  QQ460482086 注明DSX7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