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6i电位计有问题? (厂家已表态)

楼主(2009-03-03):
最近注意到有一些关于Spektrum DX6i电位计是否存在问题的说法,

由于自己目前正在同时使用 DX7,DX6i, 为了搞清楚情况好让心里踏实些,

特地到 Spektrum 官方网站一探究竟, 并按照 Spektrum 提供的方法检查了我的 DX6i,

也用同样的步骤检查了DX7,发现一切正常, 终于放下心了!

现在将看到的公告内容和简单归纳的检查方法给模友们参考.

这是Spektrum官方网站有关DX6i电位计的公告:

Spektrum DX6i Stick Pot Service Bulletin

Posted:  Friday, January 30, 2009
Provider Name:
Issue:
Written By: Spektrum Team
Copyright: © 2009 Horizon Hobby, Inc.

Spektrum DX6i Stick Pot Service Bulletin

Spektrum DX6i Stick Pot Service Bulletin

Attention DX6i Users

DX6i owners are advised: our service center has a concern of potentially bad stick potentiometers, which can be identified with this easy process:

1) Turn on your transmitter and select the servo monitor display2) Smoothly move the sticks in each axis, carefully watching the commanded position on the monitor

3) The monitor should show smooth movement tracking with the input. If the monitor “jumps” or hesitates, please send your system in for service using one of the links below.

Radios with a date codes of 809E, 810E, 811E, 812E should be carefully checked. If your radio does not have a date code, the test is still advisable. And please, as is common, check your controls before flight.

所有正在使用DX6i的模友,都可以按照Spektrum 提供的简易测试方法,
鉴定电位计是否有故障.

我简单的将测试步骤归纳如下:

1.
打开摇控电源开关,找到MONITOR
的选项.

2.
逐一将摇杆缓慢的做不同方向移动, 并仔细观察显示屏幕中相应的三角型指标的移动状态, 若是步调一致, 则你的电位计工作正常. 如果发现有跳动或不顺畅的情况, 那就需要返厂维修了.

3.
建议所有的摇控器在使用前最好都能做一次检查, 对于摇控器电池舱内标签上有809E, 810E, 811E, 812E 标号的, 更加要特别认真检查.

网友:
楼主是精通E文的老专家,希望多继续发好贴支持一下关注这方面的朋友

网友:
晕,我的就有点问题

网友:
造福模友,顶

网友:
感谢楼主! 本人的DX6i 是在不安全皮号范围内的,但是如官网所说测试,移动暂时还是平滑的,但是有个奇怪的问题,.油门到底,在油门曲线图上显示却没有到最低,,进入工程模式调整后,依然不能喝左侧端线完全吻合,不知何故啊?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更直观的检查方法

在这里很难看出来,
但在模拟器中,可以到校准通道的地方去看一下,那里图更大,仔细看哪个通道正常不

网友:
好像对外国人说的。没说有我们份。

网友:
这贴写的很好!!

网友:
好铁,虽然我没DX6i或DX7。

楼主:
如何送修有问题的DX6i ?

有模友关心万一DX6i有问题, 如何送修? 送到那里修?

查阅  Spektrum  的网站, 在国内和香港并没有任何正式的代理或经销商.

万一真的出了问题怎么办? 看来只有厂家才能解答疑惑, 于是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厂家的海外销售部:

From: Richard C [mailto:richent@xxx.com]
Sent: Tuesday, March 03, 2009 2:38 AM
To: exportsales mailbox
Subject: A stick potentiometer problem of DX6i

3/3/2009

Dear Sir:

I would appreciate if you kindly let me know, as a consumer who is
residing in China, once a stick potentiometer problem of DX6i is
happened, Where is the right place to send for repair?

Best Regards,
Richard Chent

楼主:
厂家的答复

答复大意如下:

请将DX6i 遥控器内的电池取出后寄往下列地址, 并附上一张便条, 注明你的联系方法和修复后寄回的地址.  如果能再附上一张注明购买时间和地点的收据复印件,那就太感谢了………

返修收件地址:

Horizon Hobby
ATTN: SPM DX6i Recall
4105 Fieldstone Rd.
Champaign, IL 61822
USA

答复原文:

From: exportsalesmail@horizonhobby.com
Sent: 3/4/2009 1:29:24
To: Richard Chent
Subject: A stick potentiometer problem of DX6i

Mr. Richard Chent,

Please send just your DX6i TX to the below address and please

remove the AA batteries from the back.
You need to include a letter

with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and where we need to ship the repaired TX
back to.
If you can also include a copy of the sales receipt showing

when and where you purchased it, we would appreciate that as well.
Let

us know if you have any other questions or concerns.

Horizon Hobby
ATTN: SPM DX6i Recall
4105 Fieldstone Rd.
Champaign, IL 61822
USA

Kind Regards,
Horizon Hobby, Inc.

网友A:
油门不到有到底的看看是否设置了短油门行程
(油门是短行程的但设置没有设置为短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据复印件...
淘宝上买的没有不要紧吧。。。

看来LZ的E文不是一般的好啊。。。。羡慕。。。。
LZ也用DX6I的。。能不能解答一些DX6I模友的疑问呢???至少我有的哈~一些功能还是不懂派什么用处的。。

1. 没有收据复印件不要紧, 不是必需的..............

2. E文程度一般, 请勿见笑..........

网友:
不错啊,支持分享经验,刚刚检查过,应该没问题,本人的是807E~~~

网友:
关键是寄到香槟的邮费都够买个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不到有到底的看看是否设置了短油门行程
(油门是短行程的但设置没有设置为短油门行程)

这个DX6i, 说明上没有短行程设置,请问在哪里怎么设置啊?

网友:
我的也是807E的,试过没事,非常感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