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装不了虚拟光驱软件DAEMON TOOL??

楼主(2009-03-03):
想装pro/E 3.0,可我的电脑装不了虚拟光驱软件DAEMON TOOL??安装这个软件就死机,系统找到新硬件,然后就蓝屏,系统自带读卡器接口,请教怎么才能装上这个虚拟光驱软件?或如何才能装上pro/E?先谢了。
下面是我的电脑截图:

网友A:
不一定非要使用这一款虚拟光驱软件吧,或者是换个版本再试试,我一直在用daemon_tools_347cn_eric这个老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非要使用这一款虚拟光驱软件吧,或者是换个版本再试试,我一直在用daemon_tools_347cn_eric这个老版本?

谢谢LS的朋友,我换了一个版本试了一下,装上了。不过,安装完后,出现下面的提示,点OK和关闭都不行,怎么回事啊?

网友:
建议使用别的虚拟光驱软件!

楼主:
pro/E 2.0和pro/E 3.0有多大差别?初学时用pro/E 2.0可以不?参照3.0的教材来学2.0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