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不能正常玩凤凰模拟器! 请教!

楼主(2009-03-03):
我的DSX9玩不了
模拟器
!
以前用9X2 没任何问题换了DSX9后就一直用不了!
连接 调试都没问题! 就是飞行的时候 直机往左明显带着负螺距 下降! 往右明显增加正螺距 飞机上升! 在模拟器设置里面正常!
模拟器也重装过N次 控里也检查过没有混控的设置! 请教下各位 有谁遇见这问题吗?

网友A:
通道设置不同

楼主:
DSX9和9X2不一样?

网友A:
里面的devicesel设置可能不一样

网友B:
先calibrate,再设 channel mapping

网友C(2009-08-01):
我今天搞了2个多小时终于搞好了,你的dsx9应该是2.4G的吧,进入系统设置菜单,找到SWASH TYP 把原来的3servo改成1servo就可以了,玩真机的时候再要调回原来模式即可。
或者复制一个modle出来,把SWASH TYP设置成1servo,这样就只要切换model了.
ps:我为什么不能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