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别处看到的无刷马达原理,希望给大家启发

楼主(2009-03-03):
这个吧,类似那种用霍尔元件的,用的是光电对管控制(滚轮鼠标那个?)

不知对自制电调和马达的高手有没有帮助~

自做无刷马达
   zh1110
2007.12.24

                  最近作了一装置,以验证无刷马达原理。

无刷马达整体结构:
转子为永磁铁,固定在转轴(钢丝)上,转轴架在轴座上,转轴始终没有电流通过,转轴外侧为一码盘,通过光电对管检测码盘缺口,光电对管通过导线输出信号给ULN2003A,ULN2003A控制线圈电流,从而间接控制了转子的转动。

                运行时画面:

        过程:

            开始时通常需要外力给转子一个初始速度。

    当码盘挡住光电对管时,光敏三极管内阻增大,        下方电平降置0.8V。指示灯亮,表示光电对管被挡住,转子因惯性力继续旋转。

            当码盘在缺口时,光敏三极管饱和(受对向的红外二极管发出的红外线),下方电平拉高置4.4V,达林顿管导通,转子下面的线圈通电,产生自下而上的磁场,转子受磁场作用产生旋转扭矩。
                    不断重复前面2动作。

                        电路:

                总结:有刷直流电机因线圈断电的火花使其寿命,维护不尽人意。无刷马达虽电路复杂,但很多方面有无可替代的优势。

                续:
在网上找到一个外国的自制最简电动机,分析其结构居然也不用电刷换向。磁铁必须是那种稀土磁铁,一般是钕铁硼的,磁力很强才可以。表面镀镍,一方面要导电,另一方面要光滑,摩擦系数小,因为导线要一边转动以边接触。实际上几乎是短路,限制电流的仅仅是电池的内阻和接触电阻。制造这样的电动机很难有实用价值:定子要百根铜线并联,且电流要从磁铁中间经过。

                        自己仿制                        原理图

        最简电动机

网友:
照片看不到

网友:
强啊,一节电池可以驱动!

这个原理应该是有感无刷的原型吧,无感的电路不同。

网友:
无刷驱的关键是换相时机

有感通过传感器来告诉电路换相时机。

无感通过判断过零电动势来决定换相时机,但电机低速时过零电动势很弱或没有,所以就需要各种智能的启动算法能保证顺利启动和低速线性,这也是各家电调的差别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