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问题 通电后主浆的状态

楼主(2009-03-03):
Esky e016
遥控器开 JJ上电
陀螺仪灯恒亮
这个时候 主桨的是否可以旋转?

如图所示 那样旋转?

楼主:
补充一下

这个旋转 感觉 很松的 没有驼机 牵着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
正常的,转起来就平了。陀螺仪灯恒亮就可以飞了。

网友:
不管什么飞机,只是上电,机器绝对不应该动起来
!!!!!!!!!!!!!!!!!!!!!!!!!!!!!!!

楼主:
这是我用手去动的 我转动桨叶的时候感觉很松  而且我记得前一天调试的时候 一上电 倾斜盘 和桨叶都会自动保持水平状态 但是现在只有倾斜盘水平  桨叶很松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还是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网友:
你可以想办法粘死了再试试。
不活动就真是直升机了,只能垂直升降。。。。

楼主:
那 这个 应该是正常的?

主要是因为 前一次 试的似乎 通电之后 桨叶, 倾斜盘 都会自动调整到水平状态 但是 昨天晚上 通电之后 倾斜盘 自动水平了 但是桨叶 原来什么样子还是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 这个 应该是正常的?

主要是因为 前一次 试的似乎 通电之后 桨叶, 倾斜盘 都会自动调整到水平状态 但是 昨天晚上 通电之后 倾斜盘 自动水平了 但是桨叶 原来什么样子还是什么样子

检查下有什么零件飞了~或者卡得太紧

楼主:
检查了 但没有发现 有零件丢失 或者 卡的太紧 货太松

网友:
正常!~转起来就自动会平衡!~
只要你握紧副翼,不会出现图片上的动作就属于正常!~

楼主:
哦 知道了 谢谢 各位

网友:
保证副翼不动就行了

网友:
JJ和我的一样

进来学习了

网友:
建议楼主可以去订无刷升级件了   原装的电机折腾不了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