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狼号 开工!(3月15日已更新)

楼主(2009-03-03):
  忍不住潜艇的诱惑,立马搞了一条。虽然在网上潜水了好久,但这个板块好冷清,自己也是第一次做,没有什么经验,请各位大哥指点!
  因为想不出好的办法,又要节约空间,使用了比较笨的办法。看了下面的图片就知道了。

小号手出品1:144海狼!空间挺大的。

小号手出品1:144海狼!空间挺大的。

网上淘到的水泵,很不错的东西!

网上淘到的水泵,很不错的东西!

画线

画线

大概确定位置

大概确定位置

开槽,固定。

开槽,固定。

侧面照片。

侧面照片。

下面就是用到我珍藏多年的紫铜片。

下面就是用到我珍藏多年的紫铜片。

好难看啊。

好难看啊。

焊线。

焊线。

布线(后来发觉连接错误了,先已改正)

布线(后来发觉连接错误了,先已改正)

表面处理。

表面处理。

侧面。

侧面。

累了,休息会。来张工作照!

累了,休息会。来张工作照!

下面就是用到我珍藏多年的“四驱车配件”了。猜猜我需要什么?

下面就是用到我珍藏多年的“四驱车配件”了。猜猜我需要什么?

就是他。

就是他。

明白我在做什么了吗?

明白我在做什么了吗?

油管避震。

油管避震。

完成后。

完成后。

细节。

细节。

测试。

测试。

使用设备上的FLAP功能负责水泵的正反转来实现上浮下潜。

使用设备上的FLAP功能负责水泵的正反转来实现上浮下潜。

网友:
好帖子要顶一下

网友:
这个贴要顶,一直想DIY一个潜水的

网友A:
LZ对潜艇的沉浮理解有误,试想一下,当潜艇在水底,压载水柜里充满水,如果单纯用水泵把水柜里的水抽出(假使你的水泵真的有这个能力),那么水柜不就被抽真空了?所以,除非你能在水底伸一根管到水面抽气,否则一定要在艇内有压缩空气。而既然有压缩空气,那么就可以直接把水柜里的水吹出艇外,就不用水泵了。

另外,你这个办法的确比较笨,其实用个有刷双向电调就完事了。比拟这样还节省空间,而且可靠性更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先谢谢这位大哥的帮助。毕竟是第一次做,很多东西没有考虑到。许多问题只有自己遇到了才会明白。我现在只是想请教,如果在水底,水泵真的能把水全部排干的话,那么是不是就浮不起来了?

楼主:
另外用双向电调的建议我也曾想过,不过因为设备连接方面的相关知识不是太懂,所以才使用了这样的“笨办法”。而且本来的预算就没有打算太高,就拿家里现成的东西来做。再次感谢!

楼主:
继续上图。

今天淘了点东西。

楼主:
测试视频。

设备测试: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28380&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做了个小测试,因为设备又失控回位功能,利用了这个功能让潜艇在水底因为没有信号而能自动排水。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28403&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带水测试: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928414&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先谢谢这位大哥的帮助。毕竟是第一次做,很多东西没有考虑到。许多问题只有自己遇到了才会明白。我现在只是想请教,如果在水底,水泵真的能把水全部排干的话,那么是不是就浮不起来了?

我不知道你的水柜具体结构是怎样的,不过如果你的水柜只要一个开口连接泵的话,会有两个问题:
1,水柜空载时水没办法泵进去。
2,水柜满载时谁没办法抽出来。
当然,如果你的泵足够强大,能硬把水泵进去压缩水柜里面的空气,那另当别论,这时,水柜就又是压载水柜,又是压缩空气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打算使用雷虎潜艇的办法,使用水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使用雷虎潜艇的办法,使用水袋。

无论是水袋还是水柜,亦或其它方式,在下潜或上浮的时候都要使潜艇整体的密度变化,这就涉及到压缩的问题(只有将东西压缩以后密度才会变大)。而你那个泵貌似不是压缩泵,所以无论将空气还是将水压缩都会比较吃力。

再说说水袋,水袋外面是艇壳,你要往水袋里灌水,水袋体积必然增大,这时,如果不把艇壳里面的空气排出去,就等于把一个气球放在瓶子里吹一样,是很困难的。而如果把艇壳里的空气都排出去,潜艇下潜后要上浮就会出现另一个相反的问题,水泵把水袋里的水抽出潜艇时,体积必然缩小,这时,就要有东西填补水袋缩小后的体积,而这时潜艇在水下,只能用艇外的水来填补,这样,潜艇的整体密度不会发生变化,是浮不上来的。

不过,像我在10楼说的那样,如果你的泵足够强大,能起到很好的压缩作用,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有个高人用气泵加气球排水的 你去看看他的帖子 很强大 很成功

网友:
似乎变成沉浮原理讨论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个高人用气泵加气球排水的 你去看看他的帖子 很强大 很成功

请问气泵从哪里吸气泵到气球里?

网友:
很简单啊
一个漂浮球在上面连个管子露出水面,这样的也只适合在鱼缸里玩~~

网友:
建议这位去方舟论坛里看
   新手龍鯊制作 这个东西对你会有帮助的~

网友:
水泵向储水箱注水时最好在水箱顶部按装泄压装置将水箱的空气排出艇外   要不然进不了水

网友E:
我来给给各位讲讲这两种沉浮的方式:
1.齿轮泵沉浮方法,如楼主所做的一样,通过齿轮泵的高压将WTC外的水泵入WTC内的水袋里,很多人认为可能泵的压力不够,其实楼主使用的这款泵压力正好,可以说这款泵的压力不但合适,甚至有将水袋打爆的可能,不要小看这款泵。也有人说水泵向WTC内泵水后,WTC内压力的增加会导致无法泵水。这个说法不完全对,因为空气是可以被压缩的,只要WTC够结实,只要WTC的空间合适,泵入300毫升水没有问题。不过要注意的是水的回流问题,因为齿轮泵无法在停止运行后也停止水受压后的流动,必须在水管上接一只常闭型的电磁阀。所以如果选择该沉浮方式,不但要考虑装齿轮泵的空间,还要考虑装电磁阀的空间。
2.气泵沉浮方式,如我所做的WTC一样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通过气泵将WTC内的部分空气泵到WTC外的与之相连接的气袋里,充气后WTC的重量不变,浮力增加到大于重力后,使WTC上浮,那么朋友们可能要问,再如何下潜呢?很简单,当WTC内的部分空气充到了WTC外的气袋后,舱内的空气相对稀薄,那么压力也就降低了,可以说是低于大气压的。同时WTC外的气袋一直受到外界水的压力,这时如果再将气袋与WTC接通,那么气袋内的空气就会自然的流回到WTC内,这样WTC重力不变,浮力减少到小于重力,WTC就开始下潜。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其实我说用雷虎潜艇的方法就是指水打入水袋,而水袋是放在密封管舱内。当水泵把水打入水袋内,水袋体积增大,密封舱中空气被压缩。这样就不存在真空问题了。我想雷虎的潜艇也是用这个原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来给给各位讲讲这两种沉浮的方式:
1.齿轮泵沉浮方法,如楼主所做的一样,通过齿轮泵的高压将WTC外的水泵入WTC内的水袋里,很多人认为可能泵的压力不够,其实楼主使用的这款泵压力正好,可以说这款泵的压力 ...

你的说法没错,现在就是看LZ的泵到底有多强了。

网友:
我就看不懂了,你打出去的气在外面的气袋里,那你泵进去的水在水仓,就等于说是水把气赶出去,通过气和水的密度差来下潜和上升了,着里有个疑问?你认为打出的气的浮力和泵进去的水的重力那个大,假设这样能够可以的话,那你如何调节潜艇的平衡?

楼主:
回复 网友F:

并不是把空气排出水舱,而是继续留在密封的水舱里面,而水袋放在这个密封的带有空气的水舱里,当水被打入水袋,水袋体积增大(同时船体重量增加),而水舱里面的空气因为水袋的增大被压缩,但并没有被排出船外,还是留在密封的水舱里。等排水时,水袋体积变小,水舱内的气压恢复正常。

楼主:
这几天的成果。

  最近上班太忙,没什么时间做。并且有生以来第一次使用车床。车的真难看,不过还是达到技术要求了。

先看看做的舵。

先看看做的舵。

用的还是土办法,不过很简单有效。

用的还是土办法,不过很简单有效。

用脚指头夹住。

用脚指头夹住。

牢了。

牢了。

把盖子粘上

把盖子粘上

直捣黄龙

直捣黄龙

杜蕾斯

杜蕾斯

这是今天最难忘的时候。这个是原件。

这是今天最难忘的时候。这个是原件。

车的第一个,真难看,自己都要吐了。

车的第一个,真难看,自己都要吐了。

第二个,稍微好点了。

第二个,稍微好点了。

第三个,更好了。

第三个,更好了。

汉堡!

汉堡!

第二个汉堡!越做越顺手了。

第二个汉堡!越做越顺手了。

这个是做得最满意的一个,尺寸漂亮,又紧。(现在拿不下来了,胶水都不用上了)

这个是做得最满意的一个,尺寸漂亮,又紧。(现在拿不下来了,胶水都不用上了)

全家福。从左到右。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果然熟能生巧啊

全家福。从左到右。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果然熟能生巧啊

试试!

试试!

网友:
非常喜欢.,也非常关注,也谢谢给我的回复,支持你.

网友:
最好将舵的面积加大舵的按

网友:
舵的安装位置也最好向尾部靠近

网友:
不知道楼主做好了没?好想看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几天我的奶奶过世了,家里在办丧事。比较忙所以制作潜艇的工作暂告一段落。但是一有进展会立刻发图片给朋友们分享。

网友:
真是不幸,节哀吧, 希望能收拾好心情重新完成潜艇哦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

网友(2009-04-08):
其实把带子放密封舱外面就不会有压力担心了!

只不过要做2个壳,里面是耐压壳外面是非压力壳!!
大家探讨下!!

网友:
楼主加油哦.赶快更新啊,等着呢!!

网友:
用大点的注射器

去弄一个大点的注射器

网友:
要不像国外那样弄个小的气罐。二氧化碳的气罐

网友:
如果能再加上几个水泵就好了。

网友(2009-06-29):
请问你是用多粗的透明亚克力管

网友:
75mm直径的   壁厚有4mm和5mm

网友:
我也在开工做 节约成本 用75mm的pvc下水管做,请问下,海狼里面可以容纳多长的75mm管?你的泵电压是几v

网友:
你的泵是高压的吗?泵的体积有多大?最近也想弄一个,正准备材料呢!

网友:
顺便问一下,要是用双向电调来调整水泵的正转和反转,要怎么接?有做过潜水艇的大虾吗?来解答一下.....

网友I:
你用双向电调也太奢侈了吧,是可以的当然.一般使用电子双向开关或用一个舵机和两个微动开关来控制.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e4tomy1239673426360利用水泵,水袋,和电磁阀来控制潜艇下潜.

可以去这里看看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1554b49eed82f630a5f7784d319b22ab.htm?nekot=g%2Cmrzwimjtgizdemrzge4tomy1239673426360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用双向电调也太奢侈了吧,是可以的当然.一般使用电子双向开关或用一个舵机和两个微动开关来控制.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1554b49eed82f630a5f7784d319b22ab.htm?nekot=g%2Cmrzwimjtgizdemrzge4tomy ...

  用双向开关没法比例遥控,用舵机也一样,话说回来了,在水下控制水泵的开关时间就可以控制进水量。你的图片不清楚,建议换图片。

网友:
楼主怎么还不更新啊 . 急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对潜艇的沉浮理解有误,试想一下,当潜艇在水底,压载水柜里充满水,如果单纯用水泵把水柜里的水抽出(假使你的水泵真的有这个能力),那么水柜不就被抽真空了?所以,除非你能在水底伸一根管到水面抽气,否则一定 ...

用双向电调怎么连接啊?来解答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2009-08-17):
任务很艰巨

网友:
哥们~我也想改装海狼号~可惜知识很欠缺。。。
对潜艇构造了解的太少~希望高手能发个构造图~指点下我

网友:
没消息啦?

网友:
我也买了这样的艇,自动沉浮的,想改遥控的,但不知如何改。
LZ的改法很强大,但还是有点复杂。
想听听高手的建议。
这种玩具最多下潜1m就行了,太多就看不见了,因此要求简单,不一定要按实际潜艇的沉浮机理改装。
谢谢!

网友(2009-10-03):
等啊等啊,还没进展啊

网友:
看了不得不顶啊~都是高手!!

网友(2010-02-06):
等戴下水的拿一天.

网友J(2010-05-09):
希望能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