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几个月后决定入魔了,450级,各位给点意见

楼主(2009-03-04):
在论坛看过不少朋友们的心得和体会。

本人经济条件一般,本来打算入手雷鸟或者004开始新手之路,后来经过考虑觉得其实价格差不多可以入手一台低端450级了。

苦练模拟器 后再动真机  我大概算了下,普通的雷鸟 004 的级别练习好后花的钱并不比450差多少。个人观点关于用004起步和450起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在这里就不讨论了。

下面想请教大家就是450选机   我个人比较看好GL450的套装,价格也有比较实惠。

想问问各位,是套装RTF呢,还是自己来调试,另外 遥控的话,刚开始应该没有必要2.4G 所以,天地飞6C还是FT09

大家给点意见吧。多余的话不想多说。希望回帖的朋友能给点中肯的建议

网上寻了GL的套装方案  对全金属版本比较感兴趣,这个版本配置FT9的遥控。价格在2550  有没有朋友知道比这个低一点的价格及商家呢?
全金属零件整机GL450C
天地飞九通遥控器
(四件套配置:九通发射机,含高频头,PCM接收机,吊带,电脑模拟转接头.)
四个辉盛9克舵机
11.1V 2200MA 15C电池
GM700双感度锁尾陀螺仪 还有配 KDS800 (哪款比较好呢)
40A电子调速器
3500KV电机
外场铝箱
出厂装配调试完毕

看到大家这么多热情的回帖我很欣慰,在航模这个大家庭里感觉很温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加入到这里感觉很高兴,也期望能认识更多的朋友。

网友:
多看看以前的教训吧,真机不是模拟器能比的!
一部飞机7分调试,3分操控
从小jj开始,004和雷鸟是调J的好平台,不要过分自信,相信老鸟的经验,经验不是白来的!

网友:
我买的gl450套装。现在感觉很不错。
几点体会:
1.选450是正确的。
2.别买套装,里面的控·充电器·不好。控还是FUTABA6ex到位。
3.买个飞越的空机,自己装。这样会对结构了解的更细,心里更有底。
4.别急着飞。
5.注意安全。

网友:
个人认为,小机子机虽然便宜,但是效果远远不如450,首先,LZ先自问一下,是否真正热爱模型,如果不是,那么算了吧,放弃,省得花上一二千块,买了一堆东西回来,到时又低价出掉,因为电直这东西,并不是几天能学会的,如果你真的热爱模型,那么,直接上450!!

网友:
建议勤练模拟器, 直接上450。初飞有老鸟指导更好。
遥控初步可6ex或天9,天6调机烦死你,。
可以买套机先练习。如果很有兴趣 ,有持续玩的打算 ,尽量一步到位,就别买套机了 ,65mg*3, 401+9257或ds520(实惠些)

网友:
 还是那句,电子设备不要省

网友A:
不会飞买飞越,
会飞买固朗,
很会飞买亚托

网友:
买gl。。。。。。。。。

建议楼主买wing v2吧

网友:
小声问一下,新手飞飞越和飞亚拓能感觉出差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飞买飞越,
会飞买固朗,
很会飞买亚托

现实当中好像正好相反。

不会飞的买YT比较多,只要不是米比较少的人
潜了一段水的可能会去买GL或者其他套装RTF
飞得多的或者有老手指导的上飞越

网友:
要是LZ真的爱直机,还是直接上YT450SE,这个是可以从入门飞到竞赛级的,飞的多不一定飞的好,飞的好的一定飞的多。就我附近的朋友飞到能完整的飞好自旋翻的都是用的YT的,有个家伙还是一架飞机飞到这个程度的,而且他飞的非常的稳,基本就不摔机(快2年了飞了2000多起落,有记录的摔机只有10来次,完全是配件商的梦魇)。LZ要是不想摔机少花配件钱就要学那位那样-----模拟器先行,不冒进,不飞赌气机,一步一步来,打好基础。

网友:
1下面想请教大家就是450选机   我个人比较看好GL450的套装,价格也有比较实惠。
2想问问各位,是套装RTF呢,还是自己来调试,另外 遥控的话,刚开始应该没有必要2.4G 所以,天地飞6C还是FT09

先回答这两个问题
1 如果定了是RTF,那我就选固朗。
2 个人建议rtf,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经济性好,固朗的tdf9通道的套装价格在2500左右,可以计算下按照这个套装如果自己单独买件安装,全套下来的价格将超过rtf价格。
第二个理由是新手装机调试有一些难度,尤其是电子设备调试方面会比较费力,单独购买那么多设备的购物风险也过于分散。
就rtf的配置来说,我个人认为kds800的陀螺和hs舵机给新手入门练习悬停和简单航线足够了,hs舵机口碑不好,不过这个只占整个投资的很小一部分,不满意炸了以后买别的牌子换,百元内的舵机选择也不少。而且就算新手用高级货斜盘舵,恐怕也难保炸不坏,有时候坠地前最后修一舵,收干净油门,能减少不少损失,但是新手姿态控制不好,只能全看人品了。

另外,如果买gl,建议买6ex或者天9控的套装,说实话我没有用过t6c和6ex,但是在用过天9之后我就体会到了,一个好的控对于新手的调试和研究太便利了。

退回去说自己装机的方案,其实也不是不可以,虽然费用高了一点,空机的选择余地就大了,而且电子设备可以上好一点的,甚至可以买顶级设备索性一步到位,减少重复投资。 但是前提是楼主一定要有很强的钻研和动手能力,而且身边老手的指点是不可少的。  论坛里这样的例子不少,新手投资大手笔,结果401调试不到位乱飘,9257找不好中立点不锁尾.................

看待RTF还是自己装机的问题,没有定论,各有各的好,完全看楼主自己想怎么走了

关于是RTF还是自己装的问题,其实可以楼主自己考虑,各有各好。如果发烧不重,对入门设备要求

网友:
靠~~没写完怎么发了

看样子楼主初期投资还是想控制一下,2.4g建议楼主别考虑了,不如买个好点的平衡充。

网友:
建议楼主先练模拟器1-3个月(练习时间多少而定)
在这几个月内把钱赞齐,机机GL看上去不错(本人新手,没飞过这么多机机)主要是其他电子设备一定要好。
然后是调机:如果是单飞,最好的老师就是百度和论坛,多看多学,潜水都无所谓
当然有老鸟带,也是种幸福(我身边的老鸟都是说鸟文,而且涉及到很多专业用语,我只有慢慢学了)
最后我认为,模拟器是一个坎,如果楼主能顺利跨过这个坎,楼主离进入魔界也就只差那么一点私房钱了

网友:
450我建议上WING的 YT太贵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建议,让我受益匪浅。

现代人生活越来越单调,似乎除了电脑上网就没有其他的活动了。我自小喜欢模型,很久以前还玩过固定翼,那时候遥控很贵,就从皮筋机开始玩,后来玩电动。不带遥控的那种。我觉得航模不仅磨练一个人的耐性和细心程度,也会让人有机会接近大自然。对身体也有好处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