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奇玩具船动力升级

楼主(2009-03-04):
有事请教烦劳赐教,谢谢。
入手了一条长70厘米、宽23厘米、高18厘米的环奇快艇船。原配: 有刷双380电机。本来是给水机救援用的,可惜太慢大约直线速度30公里,所以想改下动力,速度能上50公里就行,麻烦推荐2套无刷动力,用原船配的双桨轴系。
****手头现有闲置好盈30A电调 2 个和 XXD2212电机 2 只 ,可以用吗?
****用FF9的油门和方向混控可以控制船的转向吗?期待回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事请教烦劳赐教,谢谢。
入手了一条长70厘米、宽23厘米、高18厘米的环奇快艇船。原配: 有刷双380电机。本来是给水机救援用的,可惜太慢大约直线速度30公里,所以想改下动力,速度能上50公里就行,麻烦推荐2套无刷 ...

第一个问题电机电调小了一点,第二个问题不知道。

网友:
做救援船还是用有刷的好,不求速度,但求稳定,想玩快船就上条好点的

楼主:
^_^  如果上有刷,双550电机+320A 双向电调+18650锰锂如何?
^_^  速度可以上50公里了吗?
^_^  首选无刷,烦劳推荐谢谢。

网友:
关注,留脚印。
我也有条这样的船,想改无刷动力。
用FF9的混控功能是可以实现双轴系的控制的。
原理如图。
[localimg=400,300]1[/localimg]

网友:
本堂认为玩具船船壳不是什么高端产品,没必要配高端动力系统,除非LZ钞票大大的有.

广州电船这帮人早期改70公分长的玩具船是用一只775有刷电机,采用高压供电(24V-30V),可以跑到50多.

有刷动力系统的价格比无刷低的多,适合改大型玩具船.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想快就上油的吧!!

电调太小了哦!就算换无刷也比原来有刷快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