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瞧我的T1有啥不一樣

楼主(2009-03-04):
有發現哪邊不一樣嗎???
其實這麼改是有原因的......等有人發現了再說明改裝用意!!!:loveliness:

网友:
前3点的ccpm布局。。。

网友:
照片不清楚

网友A:
炸机电池顶爆陀机  没尾撑容易造成尾巴振动。。。。。。没好处!

网友A:
副翼杆拉臂改防球头口滑出可能有点用,换了360V1的混控臂。。。。。怕原装的出问题?钱多乱花钱!

网友:
呵呵,真有钱啊

网友:
我也想这样装舵机

网友:
后面连接尾管那个方块有点阻碍,装65MG的话会挡住,而且位置掌握不好的话最大负螺距的时候还会和舵臂球头发生亲密接触。
能调到前面................不错

楼主:
還是火星先生內行......一眼就看出來了!!!

其實這樣改的原因很簡單,為的只是要讓360T1的重心點能落在主軸位置.....因為CCPM伺服器座180度轉了個方向後,不僅機頭部份的重量可以重一些,陀螺儀座跟尾伺服器也都可以再往主軸方向再移動不少,重心自然就可以往前囉!!!:loveliness:

T1尾管拉長使的尾重頭輕,導致一些自旋的動作飛起來不太順手.....
改成這樣後已在剛剛出去試飛過,效果真如我預期的好.....自旋翻做起來比之前順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杆拉臂改防球头口滑出可能有点用,换了360V1的混控臂。。。。。怕原装的出问题?钱多乱花钱!

景氣差.....哪可能亂花錢呢!!!

換裝加長混控臂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個人偏好靈活快速的機況,並非像大大說的怕原裝的出問題!!!:loveliness:
雖然360T1的靈活度比V1好很多,但我還是嫌不夠......改裝後並把孔位往外移動,這感覺就是我要的了!!!

原廠的副翼杆球頭虛位實在是大的誇張......所以才會把原本的球頭部份裁掉,再另外用一顆雷虎的球頭將孔徑擴成2.5mm後裝上......而球頭套還是用SJM原廠的!!!     這樣改了之後不僅虛位不見了,動作執行的準確度也提高了很多!!!:loveliness: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還是火星先生內行......一眼就看出來了!!!

其實這樣改的原因很簡單,為的只是要讓360T1的重心點能落在主軸位置.....因為CCPM伺服器座180度轉了個方向後,不僅機頭部份的重量可以重一些,陀螺儀座跟尾伺服器也 ...

我以为楼主发现了360t1的硬伤,原来是为了修改360t1的重心,我相信重心可以通过调整设备的安装位置来调整。但楼主的这个方法最大的好处我反而是看到了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装65mg时,升降舵机不会顶到尾管固定座,有些问题,自己没试过、做过就不会知道的。65mg顶的问题,我在cy版主家搞了一晚上也搞不好,还打扰了cy一家的休息,特此道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机电池顶爆陀机  没尾撑容易造成尾巴振动。。。。。。没好处!

SJM~~飛友不裝尾撐的一大堆

還沒碰到振動的~~

因為尾管太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儀一樣在後面~~您~~~哪隻眼睛看到在前面了~~

看清楚再發言~~~OK~~

SJM~~飛友不裝尾撐的一大堆

還沒碰到振動的~~

因為尾管太硬了~~

大大.....他是說怕摔機時電池可能會頂到"舵機"(伺服器)啦!!!
據小弟豐富的摔機經驗看來.....這情況應該是不會發生,萬一真的遇到的話.....那我去買樂透一定會中獎!!!: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楼主发现了360t1的硬伤,原来是为了修改360t1的重心,我相信重心可以通过调整设备的安装位置来调整。但楼主的这个方法最大的好处我反而是看到了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装65mg是,升降舵机不会顶到尾管固定座,有 ...

之前我也幫朋友裝過一台T1掛65MG.....用的舵片是十字型的那種!!!
可能是舵片比較短的關係吧,裝上去後並不會頂到金屬機身的部分.....孔位不太合倒是真的!!!

至於重心的問題.....
T1在電子裝備的放置位置幾乎可說是固定的,並沒有多大的變化空間....
除了小弟的方法可以改變重心位置外,另外也可以在機頭的部分增加重物來改變重心......
但我不會選擇第二種方式,因為小電直對重量斤斤計較......我寧可要機子輕也不要機子變重!!!

由於最近正勤練一些自旋的相關飛行動作而發現了這問題
而改了這個部分之後在飛行時的確有明顯的改善,所以才PO上來分享給T1的機主們~~~!!!:loveliness:

网友:
我飞360T1长期用4S A123(300克的电池),所以没有重心的问题。
试过用lipo,重心就明显太靠后了。LZ好办法!

附图:
lipo的安装位置和电池重量。

网友D:
补充:我也没用过65mg,so,也不存在舵臂干涉的问题。。。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他是說怕摔機時電池可能會頂到"舵機"(伺服器)啦!!!
據小弟豐富的摔機經驗看來.....這情況應該是不會發生,萬一真的遇到的話.....那我去買樂透一定會中獎!!!:loveliness:

哈哈哈哈哈哈~~~~~

是我脫窗~~~~沒看給他清楚啦~~~

緊~~~~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充:我也没用过65mg,so,也不存在舵臂干涉的问题。。。呵呵

看来360t1要标配***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我也幫朋友裝過一台T1掛65MG.....用的舵片是十字型的那種!!!
可能是舵片比較短的關係吧,裝上去後並不會頂到金屬機身的部分.....孔位不太合倒是真的!!!

至於重心的問題.....
T1在電子裝備的放置位置幾乎可 ...

楼主,不是舵机臂顶,是舵机身顶尾管座,你可以再去看看你朋友那台,65mg装好后不是安装得很好,会顶住的,65mg这么流行的产品,希望sjm在改进时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当晚在cy版主家对比了一下旧款的360,发觉如果可以做成旧款360的那种舵机安装架或者适当的改进一下尾管座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楼主:
朋友的那台組好後我有拍了幾張照片......看起來似乎沒您說的問題!!!
若真的會頂到的話,其實把兩個舵機固定座往上調整一下高度就不會頂到囉~~~:loveliness:

网友E:
如果按照先装好后舵机再装前舵机再固定上舵机架的顺序就没问题了。 那天我也是第一次往360T1上装65ng
因为后舵机和那个方形法兰之间贴近没有余量,如果最后装后舵机的话过程中会顶住。
如果用65mg的边上的固定孔安装就没问题,只是又会担心强度不够。。。。。。

舵机架上调不了---因为两侧下舵机架没有上调的位置了,两侧的舵机尺寸决定上舵机架不能上调。

上面这台似乎舵机与65mg的间隙又大点,难道65mg的尺寸有差异?

网友:
430以后我都习惯了像火星照片那样尽量把电池靠前绑

网友:
360T1装65MG,的确不存在干涉的问题。我就装的65MG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按照先装好后舵机再装前舵机再固定上舵机架的顺序就没问题了。 那天我也是第一次往360T1上装65ng
因为后舵机和那个方形法兰之间贴近没有余量,如果最后装后舵机的话过程中会顶住。
如果用65mg的边 ...

CY大,可以先将上舵机支架移至最顶位置。安装两边舵机时,以上舵机支架为准,将下舵机支架向上稳位对齐舵机安装孔。这样就应该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