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esky科曼奇好玩还是lamaV3好玩?

楼主(2009-03-04):
如题,各位达人指教,小第买过一个esky4号后来丢掉了实在飞不好打算买个共轴的建立信心,
模拟器
G4狂飞中

网友A:
 一般都是用esky的,不过个人喜欢v4

网友B:
据说V4最好。
我最近买了个华科尔的LAMA2,50克重的小鸡,超稳,质量也相当不错。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飞也很轻松。楼主也可以考虑。

网友C:
LAMA V 3 好,我现在就在用

楼主:
谢谢,因为人在法国,东西都超贵,看大家说的应该都不错,我就挑这几种里头最便宜的好了。这儿一般都要价89欧到129欧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