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406A怎么玩G3.5?

楼主(2009-03-04):
G3升到G3.5了 打开后是这样 再点就是这样了啊!怎么事? 我EMU下了好几个版本 再就是我是在桌面上直接把EMU复制到控制台的 运行也是上面的那种情况我把EMU打开怎么也没有调控的那写界面 我控都连好了,FMS都可以用 运行就是这样 请师傅指教!!!!!!先谢谢!!

网友:
同上的问题

网友:
把EMU拷到G3.5的目录里运行

网友:
我是用G3。5的安装盘直接安装的,不用升级安装,现在爽玩G3。5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