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坦克电源用哪种?!镍氢电池还是蓄电池?多大容量的?

楼主(2009-03-04):
我给我的1;16的坦克配了双550电机.不知道该用什么电源了.多大容量的合适啊?
就怕容量小玩不了几分钟.最少也得耗个一二十分钟才有意思嘛!
老手给个建议啊!
先谢过

网友:
用蓄电池吧,容量多大没限制,关键是不超压就行。

网友:
铅酸,毫无疑问的

楼主:
氢电不好用么?!

网友:
效费比不高,没那必要

网友:
同上,效费比不高,氢电要达到6-7AH的容量价格不菲啊。

楼主:
多谢各位,看来我只能用两块12V,1.3A的来并着用了.

网友:
1:16的用12V,1。3AH的2个将就
再大点的坦克,1。3AH的就完全不能用了,容量太小
我用的是你的10倍,13AH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间小啊!再大就装不下了: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每次能玩多长时间.

网友:
1/16坦克用磷酸里铁电池组:价格低、容量大、重量轻、不爆炸、不怕过放、放电C数够用。

网友B:
就是因为1:16的空间小,才给你说只有1。3AH左右的合适,再大就不行了。
我的在测试阶段,差不多40-6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因为1:16的空间小,才给你说只有1。3AH左右的合适,再大就不行了。
我的在测试阶段,差不多40-60分钟

这样看来我只能玩4到6分钟!
其实算了一下价格和氢电差不多:
2300毫安每节10元,十节是100元 可以充放1000次 重量轻.体积小
蓄电池1300毫安一块是25元,两块是50元,充放500次  比较重 体积大

网友:
NI MH

买个镍氢4600的应该够玩了吧···

网友:
x用蓄电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看来我只能玩4到6分钟!

其实算了一下价格和氢电差不多:

2300毫安每节10元,十节是100元 可以充放1000次 重量轻.体积小

蓄电池1300毫安一块是25元,两块是50元,充放50 ...

电动自行车都能开一天(载人的)蓄电池没那么小的容量吧!

楼主(2009-04-03):
回复 网友C:

我是在电子市场买的比较小的,每块1.3安.坦克空间小,准备三块并来用,不是电动车那种大的.

网友:
 1.3AH的确实跟氢电比不了。小坦克可以用氢电。大的铁定不行了。13AH的氢电那价格`````

楼主:
 我搞错了!我把安时简单等同与容量了!
我买的是这个
1.2AH
正确意思是在1.2安电流下续航1小时.<实际一般达不到>
我算了下.这一块就够用了....23RMB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