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几节锂电并联了充,大家认为会造成某一节的过充吗?

楼主(2009-03-04):
如题,大家可以随便发表见解,我个人认为不会过充~~
但不能确定是否能造成某节电池充不满

网友:
不敢这样做 锂聚合物不是很稳定 还怕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

网友:
这种并联方式充电 应该是 以电压为 原则充电的 不会有任何 问题

但是如果 是 以 电流为 截止的 充电电压 会变高!

网友:
楼上说的不会吧
楼主说的也不会吧

网友:
基本可以这样干,并联的电池之间会自己平衡

网友:
偶前个星期这样冲过,没问题发生啊,用的是自制332G充电板

网友:
只要插上时各电池电压差不多,就可以放心并联

充电器只要是cc/cv的,就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也有牛人这样干

网友:
哇撒,成了9S 的了...

网友:
只要电压接近,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10楼看错了,是18S啊。

网友:
并联充是可行的,但要求并联的两个电池的内阻(而不是电压)完全相等,只要有一点差异,都将会造成内阻低的电池首先损坏,而要找到内阻如此吻合的电池基本是不可能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行,最早600CF的电池都是并联2个2200MA然后在串联6组,组成4400MA的,好像老B电池就是那样的,当时用着也没大问题

网友:
我一直这样整啊,没问题的啦

网友:
 并联没问题的,我做的18650电池组用于其它地方的,就是4S2P,充电的时候容量X2设置就可以

网友:
单体并联是没有问题的,前提是充电电流小于并联电池中容量最低的那个的c值,且每个电池的初始电压非常接近

串联再并联,前提同上。

网友:
如果新电池一开始就并联,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旧电池就要考虑下电池的性能差异是否太大了,当然这只是组合上的不好,当然还是不会过充的

网友:
并联和内阻没有关系,但要同S的电池才能并联,电压相差不要太大,太大了电压高的电池会对电压低的电池大电流充电,影响电压低电池的寿命,真不知道说要内阻相同的朋友是怎么想的,多补习一下初高中物理吧。

网友:
那个牛人就是我,bobos怎么把我的图片发上来呢!
这种充电方式已经用了一年多了,没啥问题的,但有个前题条件就是并联的电池电压要很接近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