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500大家什么价买的

楼主(2009-03-04):
喜欢50的机器,大飞机好飞些,你们在哪里买的啊```
弄个低配置的,不怎么3D,一般是什么配置!

网友A:
加七七八八3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七七八八3000

呖,

网友:
最少要这个数。是不带控的数。

楼主:
在哪里买啊

喜欢这机机,奋斗中。

在哪里比较合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欢这机机,奋斗中。

在哪里比较合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欢这机机,奋斗中。

在哪里比较合适啊

首先,固朗500老款的机机已停产了,也停止销售了,你考虑买新版的吗?如果这样的话,OK,收一套二手空机加电机电调,在1200左右,再收三个85MG在350左右,401加9253一套锁尾在900左右,好了,再上控,电池,就能爽飞了~~~~~~~~~~~~
如果你要买全新的,淘宝上一堆,你可以慢慢看,

网友:
如果有还是买旧版的好  新版的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新版的太怎么了 ?说说呀  对新500有兴趣

网友:
个人认为,有几点
一,新版的是单推拉的,不如双推拉的好
二,新版用的标准金属舵机很贵,如果有3001,一炸三个舵机都扫齿。
三,就是新版的外形感觉没有没老版的漂亮。

网友:
反正第二版的出来我们买第一版的人不会觉得第二版好啦

网友:
楼上的差意。

网友C:
950买的500V2```含电机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950买的500V2```含电机电调!

那有卖的?

网友D:
同问 那有950的啊???

网友(2009-05-13):
差不多就楼上说的3000吧

网友(2009-06-21):
引用 网友D:
同问 那有950的啊???

网友(2009-08-20):
大飞机好飞……哈哈,但是摔一次机,顶450摔N次

网友(2009-09-21):
GL旧版只是倾斜盘用的舵机省了,可以用标准舵机,如3001,新的舵机50一个,这可以省3百左右了,其他都一样。还有个好的地方就是非常适合放A123,位置刚刚好,改天上个图来大家看看。6S的A123一般在150左右,航线8分钟,一般保守在6分钟就停了。旧版的GL500现在配的话,大概2K左右,但是配件不好买,如大小齿轮等。另外这飞机的平衡杆比较长,相对来说比较稳,平衡翼比较小,飞3D可能不够灵活

假如你只飞航线,建议买飞越500,配件好卖,空机有450元(金属侧板,无大浆),789元(比前一款多了电机电调大浆,旋翼头部分金属),999元(碳侧板,金属头,含浆但无电机电调)。只是飞越官方的服务态度一般。假如买789那款,侧板到广告公司切玻纤的,总费用大概50,倾斜盘舵机,150左右一个,尾巴用401+9257,不含电池的话,大概2K,电池可以买150元的A123。不含控的价格,2K5左右就可以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