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直发滴滴滴滴音,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3-04):
请教:
接上电池后。发滴滴滴滴....................一直响,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      谁能说下

网友:
控要把油门关最小啊,

网友:
电调没做适应油门行程的设定

网友:
检查下控的息火开关有没有关上

网友:
应该是油门行程问题,重新设一下就行了。打开控,油门推最大,接飞机电池,听到滴滴后油门最小就ok了。操作过程还是要注意安全

楼主:
好了。
也没弄哪。
好象是油门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要重新设置油门行程吧

网友:
6楼说的我怎么觉得这么危险呢?

网友:
六楼说的对,楼上觉得危险就把马达和齿轮分开,设置好后就给在把齿轮调好上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