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个问题 电池里的 什么 2S 3S 1P 2P 是什么意 ...
弱弱的问一个问题 电池里的 什么 2S 3S 1P 2P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3-04):
弱弱的问一个问题
电池
里的 什么 2S 3S 1P 2P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我试着回答一下吧.
2S1P 就是2块电池串连组成的电池组.
3S1P就是3块电池串联组成的电池组.
2P就是2块1P的电池并联. 我记得好象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