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硬盘马达 驱动电路, 不成功

楼主(2009-03-04):
用单片机当然会简单很多.
这电路我试了, 就是不成功, 不解. 是我接错电路还是电路本身错?

楼主:
发光二极管方向错?

还是电容错?

电容搞不清楚是有极性还是无极性

网友A:
这个电路来驱动硬盘马达!肯定不行!因为没有转子检测电路!

网友:
硬盘马达可以用无刷驱动
通过反向电动势检测换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来驱动硬盘马达!肯定不行!因为没有转子检测电路!

是推只有4线的硬盘马达.

以前,像lify 所说, 我用电调可推
3线的硬盘马达

网友:
发光二极管方向应该是错了
另外3个R1接法比较想不通.

网友:
图上电容是有极性的.

网友:
1,发光二极管接错了。
2,三只三极管组成正反馈电路,能输出三个相位各不相同的波型。

网友:
学习 学习 电压的启动不受控制

楼主:
电容我是用了 有极性的.   符号方向是     -  |(  +    吧 ?
我也怀疑 二极管的方向, 虽然我不明白它产生 "次序脉冲" 的原理.
明天有空再试试看. 还望大家多指导

楼主:
调换了发光二极管方向, 还是不行

网友:
把工作原理复制过来看看

网友B:
其实原理很简单。
上部为[次序脉冲]发生电路,下部为驱动电路。

上部的电容和电位器起到关键作用,就是用来调节频率快慢的。

由于元件本身的差异,电源接通时,电容的充放电肯定有快慢,三极管的导通也有快慢。

假设Q1先导通,那么这时电源对Q1右边的电容通过Q1对地放电,使得Q1右边的三极管的基极呈现低电位,它就处于关断状态,它下部对应的驱动线圈对地导通,由5V电源驱动。这时Q1和最右边的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下部对应的线圈对地开路,不工作。

单Q1右边的电容通过Q1对地放电完全后,Q1右边的三极管就会导通,最右边的电容就会通过这个三极管对地放电,这时最右边的三极管就会关断,下部对应线圈工作,就这样周而复始。

下边三组线圈,始终就一组线圈得到供电而工作。上部电路中,始终同时有2个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的。

网友:
你试下用 cd4017 吧,我试过,是开环控制的,勉强能转起来,但是三级管很热。不能带负载,手稍微碰一下电机,电机就会停下来呵呵

网友:
不是有用avr m8控制无感无刷的现成方案吗?

网友C:
楼主用硬盘马达做什么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硬盘马达做什么用呀?

易找, 高效. 玩意可多了.
做风扇, 做激光幻影,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原理很简单。
上部为[次序脉冲]发生电路,下部为驱动电路。

上部的电容和电位器起到关键作用,就是用来调节频率快慢的。

由于元件本身的差异,电源接通时,电容的充放电肯定有快慢,三极管的导通也有快慢 ...

我觉得Q1右边的电容还会通过上偏置电阻充电是三极管再导通,最终三个三极管全部导通

网友D:
上示波器看看

上示波器看看波型

网友E:
还是用个4017吧,简单得多.成本估计还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示波器看看波型

发光二极管根本不亮, 还要用示波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用个4017吧,简单得多.成本估计还低点.

用4017来驱动计算机硬盘马达?
请上个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光二极管根本不亮, 还要用示波器吗?

做这个电路的人本来就没有检验过自己的电路图能不能工作,5V的电源只串联一只470的电阻也就只有10MA的电流了,再加上回路里的其他元件的压降,还有没有电路里面所表明的20MA?
再说Q3下面所标注的2.5V是什么电压?肯定不是射极电压,基极吗?见鬼了?

网友:
我就打算舍弃单片机,用电脑既跑程序又当运动卡。

毕竟电脑太便宜了,赛扬366级别的电脑,主板内存显卡才只要不到100元,全套不过200元。装个windows2000跑程序和并口控制,一物两用。愿意的话还可以顺便放个MP3。

我会加紧实验的。行了的话语大家共享。

网友F:
无刷电调不是很难,但也绝没有如此简单,建议看看我的2篇文章,用单片机或专用的电路制作把!都有资料:
用单片机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用专芯片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刷电调不是很难,但也绝没有如此简单,建议看看我的2篇文章,用单片机或专用的电路制作把!都有资料:
用单片机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1840&extra=page%3D1

用专芯片的
http:// ...

硬盘马达有3线和4线的, 原理大家都明白.

你说的ML4425ML4426 可操4线的吗?

网友:
我认为是你的驱动有问题,应该是集电极带负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