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与电调

楼主(2009-03-04):
A123与电调,是不是电调还要设置?如果没有设置卡,能不能设?如何设?
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随着近期A123的热潮到来,相信很多模友都会有以上的问题!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和电调设置没啥关系,只是电调要配大一些才稳当

网友B:
电调要设置保护电压,一般现在电调都会自动检测电池节数,如果设成锂电,很快就保护了,所以如果电调不支持A123,就设成镍氢电池

楼主:
只是我的电调,没有牌子,不知道要如何设置

网友C:
应该要设置